新手请帮看下:雕刻机会打滑 (任意修改标题,已经被封锁ID)

楼主(2016-04-21):
买了一台阿莫01雕刻机一直没用,今天开始铣平台面,文档说24分钟就可以了,机子怎么1小进20分钟还没有铣一半呀

楼主:
界面如上

楼主:
谢谢ARMOK回复,是不是还要在Mach3设置,教程没看到如何设置呀

楼主:
我现在用的就是6mm的铣刀

网友:
进给修调 是 百分之 5  点复位就行了 理论是100的,超过100也行的

网友:
理论600  实际跑的是30 上面显示很清楚的。

楼主:
谢谢,上面的帮助,想明白了,新手不知道修调什么意思,见笑了,可是我调到100%,好象是步进电机会打滑,然后一会儿就会触发点动开关停机了,不知怎回事,是不是600太快 了,不知道和电脑有无关系。

楼主:
我把
%
G90
G49
M3 S10000
G0 X3.000 Y3.000 Z5.000
G1   Z-0.500 F200
G1 X151.000 Y3.000  F600

F600改成F200,就不打滑(失步)了,是不是雕刻机不支持600,但也不可能呀?

网友:
程序不用修改的,改进给修调就行了,会实时改变的,一直慢慢加上去,直到失步就知道了大概多少合适,停下来,归零,修条再小一点就行了。
具体能到多少跟机器有关,跟机器维护也有关。

网友:
丝杠光轴上油,XYZ分别用F200空跑几十个来回,充分磨合后才能跑F600。

网友:
电机折线没调好吧

楼主:
感谢上面两位的提醒,我试一下再汇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