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四核的CPU如何能同时支持两个PHY

楼主(2016-04-21):
刚接触iMX6不久,了解的还不是很清楚。请教一下四核的iMX6能否支持两个PHY同时工作?有了解的吗?

网友A:
应该可以把,6UL虚框里有2个PHY,看来选型的时候还要注意下
http://www.nxp.com/products/micr ... tex-a7-core:i.MX6U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把,6UL虚框里有2个PHY,看来选型的时候还要注意下
http://www.nxp.com/products/microcontrollers ...

我们要用6Q,这个只有一个1Gb以太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要用6Q,这个只有一个1Gb以太网

i.mx7dl 应该有2路以太网

http://www.nxp.com/products/micr ... tex-m4-core:i.MX7D?

没招就外部总线扩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要用6Q,这个只有一个1Gb以太网

外扩嘛swtich芯片嘛。 比如RTL8306E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x7dl 应该有2路以太网

http://www.nxp.com/products/microcontrollers-and-processors/arm-processor ...

iMX7暂时应该不会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扩嘛swtich芯片嘛。 比如RTL8306E

PCI-E接口的PHY有推荐吗?最好有手册。

网友:
两个网口做什么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PCI-E接口的PHY有推荐吗?最好有手册。

你觉phy有带pci-e接口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觉phy有带pci-e接口的吗?

对以太网方面不了解,所以才问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以太网方面不了解,所以才问问

Phy都是mii rmii gmii rgmii等这些接口
控制器有pcie接口的
也有控制器+phy集成的,pcie接口,你看那些pcie转网口的卡用的什么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Phy都是mii rmii gmii rgmii等这些接口
控制器有pcie接口的
也有控制器+phy集成的,pcie接口,你看那些pc ...

昨天找到一个RTL8168,是控制器+PHY的芯片,PCIE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