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背景刷新慢,求大家给个思路

楼主(2016-04-21):
我想仿照魏大神第一版的样子自己做个小示波器,想自己试试编程,现在显示波形的时候上一条的波曲线总会留下来,搞得屏幕都花了,我想每一次显示之后都清一下屏,然后再进行下一个显示,但是全屏刷新速度比较慢,屏总是闪,不知道大家的思路是什么,用的单片机是飞思卡尔的K60

网友A:
不要全屏刷,动哪改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全屏刷,动哪改哪就行

谢谢   把上一条波形再反色成黑色再显示一遍,再刷新,是这个样子么?

网友B:
改写逻辑,颜色换算,位置计算之类的重复计算提前算好,

检查写入屏的底层时序,调到最快

网友:
帮顶,看看底层能否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写逻辑,颜色换算,位置计算之类的重复计算提前算好,

检查写入屏的底层时序,调到最快 ...

我用逻辑分析仪看了看时间,打出一条300个点的波形要5ms,我想实现波形能够一点一点随着时间慢慢出来的效果,那这样的话就需要每增加一个点就刷新一次,那出来一条300个点的波形就要一两秒了,这太慢了啊,不知道这样的思路是对的么?还是大家都是300个点整体刷新啊,哎,我真是菜的抠脚了

网友:
第一次写哪里 第二次写之前先把第一次写的清理掉就可以了  不用全清

网友C:
k60是m3的,m4较快点,
更新只是需要改变的部分,整个窗体不要刷新.那样传输的数据量会减少10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k60是m3的,m4较快点,
更新只是需要改变的部分,整个窗体不要刷新.那样传输的数据量会减少10倍的. ...

谢谢,问题已解决~  不过K60是M4内核的

网友:
你看过魏坤的程序吗?仔细分析过吗?想学的人多,花时间看程序的人很小呀!

网友(2017-01-04):
好的代码需要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