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项目可能要用到LoRa,各位大神一起讨论一下LoRa呗

楼主(2016-04-22):
公司是做集抄的,想将LoRa用到集中抄表系统上,现在还处于预研阶段,对整个方案还比较模糊,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楼主:
LoRa具有低功耗、远距离通讯的特点,据说一个LoRa基站能覆盖整个小区,能解决传统集抄gprs信号弱,抄表成功率低的问题

网友:
关注一下,主要特点是距离远,我想等段时间也来搞一下

网友A:
一起研究啊。
lora 有个问题,他是专利技术,目前只有一家提供芯片,会不会成为垄断。技术指标不错,但是商业模式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集抄跟GRPS信号弱有什么关系?
只有集中器上才会有GPRS跟主站通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起研究啊。
lora 有个问题,他是专利技术,目前只有一家提供芯片,会不会成为垄断。技术指标不错,但是商 ...

传输5-10K数据用这个合适不?

网友:
用过,扩频通信速率低,不过用在抄表上应该足够了,慢慢抄

网友D:
这几天正在用sx1278,说实话效果确实不错,天线都没焊,隔着几间房子没问题。加上天线我们公司在10楼,我在一楼楼道内到院子里几百米范围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起研究啊。
lora 有个问题,他是专利技术,目前只有一家提供芯片,会不会成为垄断。技术指标不错,但是商 ...

目前公开资料很少。节点(SX1276/1278)还好,基站(SX1301)基本没有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几天正在用sx1278,说实话效果确实不错,天线都没焊,隔着几间房子没问题。加上天线我们公司在10楼,我在 ...

之前在网上买了两个LoRa模块,300bps下 一个放在公司(5楼),一个拿着笔记本到处走测通讯距离,两百多米就收不到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输5-10K数据用这个合适不?

这个传输速率低,应用场景比较适合数据量小的传感网络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在网上买了两个LoRa模块,300bps下 一个放在公司(5楼),一个拿着笔记本到处走测通讯距离,两百多米 ...

不知道哦,我这个还是自己随便画的板子,弹簧天线。

网友:
同关注,据说功耗极低,感觉有可能成为物联网的关键技术

外国公司就是牛逼啊,这些牛逼技术都是他们搞得,,

网友:
这技术几十年前就有了。

网友E:
LoRa 抗干扰性强,距离超远,在低速的数传中优势非常突出,现在正慢慢成为主流。

网友:
赞低速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抄跟GRPS信号弱有什么关系?
只有集中器上才会有GPRS跟主站通讯吧?

的确传统集抄基本上集中器才用GPRS跟主站通讯,我们公司现在的产品采集器、电表上都有用GPRS模块的 直接和主站通讯。集中器安装位置也不是让我们随意安装的,很多地方信号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LoRa 抗干扰性强,距离超远,在低速的数传中优势非常突出,现在正慢慢成为主流。 ...

是哦,有公司在建基站,覆盖整个城市甚至国家。

网友:
就是个简单的扩频通信,不过现成的片子也就1276 1278

网友F:
我们公司已经做了lora模块,初步测试可达3公里,准备做一个全面的测试

网友:
扩频通信而已

网友G:
我也在做,我头像就是一个蓝牙转lora的东西,也是用在小区抄表。手机装个APP就可以带着手机去抄表了。

网友:
中兴好像再搞这个,你可以看看。

网友:
以前有人分析软件,不知现在有新版本的软件吗

网友H:
LORA只是一个商标吧,没什么新东西,就是DSSS的SUB1G 收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LORA只是一个商标吧,没什么新东西,就是DSSS的SUB1G 收发器

LoRa是一个通讯技术,频段是SUB-1G 用的是FHSS 不是DSSS

楼主:
现在比较想了解是LoRa主站(网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也在做,我头像就是一个蓝牙转lora的东西,也是用在小区抄表。手机装个APP就可以带着手机去抄表了。 ...

加个gsm 不是可以坐在家里抄表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在做,我头像就是一个蓝牙转lora的东西,也是用在小区抄表。手机装个APP就可以带着手机去抄表了。 ...

自动抄表就是不想人工去现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gsm 不是可以坐在家里抄表了嘛?

手机APP是针对用户个人,充值、查询用电情况

网友I:
没有用过,如果这个这个好用,那么将对抄表和抄水行业进行革命

网友:
对晶体要求比较高

网友:
470M ROLA模块测试过 ,2公里视距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LoRa是一个通讯技术,频段是SUB-1G 用的是FHSS 不是DSSS

LORA:TM
关于FHSS DSSS不解释,自己看通信原理或数字通信,更正一下,LORA用的扩频技术是:chirp spread spectrum

网友F:
回复楼主,lorawan的网关(sx1301芯片做的)国内这边目前还不是很成熟,做出来的公司只有一两家,而且还非常贵,如果只是抄表的话,没必要搞lorawan的网关,建议表头和集中器都用1278,自己定一套通信协议,开发难度小,成本低,同时也能满足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传输5-10K数据用这个合适不?

明显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楼主,lorawan的网关(sx1301芯片做的)国内这边目前还不是很成熟,做出来的公司只有一两家,而且还非 ...

目测这样的方案比较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有用过,如果这个这个好用,那么将对抄表和抄水行业进行革命

国外有用在自动抄表上的实例,不够用了LoRa网关,两个LoRa模块间能不能满足抄表的要求,还得现场测试一下。国内现状就不太清楚。

网友J:
不知道lora 组网这里,楼主打算怎么样?

网友:
MARK一下,会用到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lora 组网这里,楼主打算怎么样?

就电力集抄而言 相对低功耗,可能更注重远距离这个特性吧,电表 集抄设备都是市电供电,只要整机功耗不高于技术规范就可以了。所以不只是单跳 用多跳 可能会使用一些组网协议

网友K(2016-08-19):
这个LORA的传输速率有多大?看资料说可以用来当WIFI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个LORA的传输速率有多大?看资料说可以用来当WIFI用?

大致300bps~5Kbps,根据设置的扩频参数值。速率越低灵敏度越高,也就是距离越远。SF7的视距通信大致在2公里,SF12的视距通信能达到10公里以上。

网友:
10公里以上,这样参数基本没有意义。只有在速率在5kbps时候,才可能将灵敏度提高,才能达到此距离。但来回延时很长。再减去一些正常应用负载,单包都没有多少数据。多几个节点,无线冲突考虑进去,使用都是问题。

网友M:
sx1301可是号称能带10-50K节点,不知道怎么算的,每个都一秒钟一发,它不会累死么?频段不拥挤么?

网友:
LORA号称32个信道,65536个地址。32个信道应该是按频率分的65536个地址是啥意思呢?难道是65536组扩频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LoRa是一个通讯技术,频段是SUB-1G 用的是FHSS 不是DSSS

抄表频段是470m吧

网友(2016-12-07):
楼主研究的怎么样了

网友:
以后一个地区这种节点多了,如何避免出现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已经做了lora模块,初步测试可达3公里,准备做一个全面的测试

请问,你们是哪家公司????

唯川科技吗?

网友:
另外,楼主做的如何了?  有什么实际方案实施了吗?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N:
最近某宝上搞了2套四川一家SX1278无线数传电台,LORA扩频8000米,带RS232和RS485,我放在公司一个,放在家里一个,距离约1.5KM ,9600BPS , 进行10几个字节数据收发,测试发现回传延时不到1秒,偶尔有丢帧现象。 后来又放到我们大楼的地下室,在7楼测试,比较流畅。小数据量用用感觉还是可以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最近某宝上搞了2套四川一家SX1278无线数传电台,LORA扩频8000米,带RS232和RS485,我放在公司一个,放在家 ...

能否提供个购买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O:
能否提供个购买地址?

已私信,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电力集抄而言 相对低功耗,可能更注重远距离这个特性吧,电表 集抄设备都是市电供电,只要整机功耗不高 ...

楼主做电力无线集抄?友迅达?麦希?LoRa可在兼容国网互联互通的标准上扩展。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大致300bps~5Kbps,根据设置的扩频参数值。速率越低灵敏度越高,也就是距离越远。SF7的视距通信大致在2公 ...

带宽呢?不同带宽,速率不同,底带宽,速率底,更远,频率稳定度要求更高。125K以上带宽,普通晶体即可。上面说晶体要求高的,不准确。越是窄带,频率稳定度要求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M:
sx1301可是号称能带10-50K节点,不知道怎么算的,每个都一秒钟一发,它不会累死么?频段不拥挤么? ...

理论值,别叫真,SX1301有8个上行通道,每个节点数据量很小。

网友:
这玩意儿最大的硬伤是只有一家小公司卖,连代理商都帮你指定了,价格也控制的死死的,用了就等着割麦子吧
ON的AX5043,虽然指标没有那么漂亮,但是实际用差别不大,还便宜很多

网友P(2017-01-06):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已经做了lora模块,初步测试可达3公里,准备做一个全面的测试

你们是哪个公司,现在做的如何了?

网关这点搞定了吗?

网友(2017-03-10):
引用 网友P:
你们是哪个公司,现在做的如何了?

网关这点搞定了吗?

网关我们公司有,并且还有开发套件。
sunlifang159@126.com邮件我,给你发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最近某宝上搞了2套四川一家SX1278无线数传电台,LORA扩频8000米,带RS232和RS485,我放在公司一个,放在家 ...

功耗怎么样,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