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ER22做的反激式开关电源,芯片VDD脚会烧坏

楼主(2016-04-22):
利用VIPER22做的反激式开关电源,芯片VDD脚烧坏 4R7电阻也烧坏,烧坏一般发生在开机瞬间,好像开机瞬间会有一个高压过去,78L15也碰到输出不为15V的情况,什么原因?

网友A:
P_GND和GND之间接Y电容2200pF试试。

网友B:
匝比多少?功率多少?变压器型号多少?初级电感量多少?同名端有没有搞错?
理论上该4R7电阻不要也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
还有你确定你D11用的是1N4148? 4148击穿电压是75V   很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_GND和GND之间接Y电容2200pF试试。

跟Y电容没关系,没Y 电容也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R12是不是多余的?还有C6接在R13后面是不是更好点?

网友C:
6楼有道理。而且这个地方用4148肯定是不行的,反向耐压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匝比多少?功率多少?变压器型号多少?初级电感量多少?同名端有没有搞错?
理论上该4R7电阻不要也是可以工 ...

功率大概为12W,初级105圈,12V输出8圈,反馈8圈,18V输出13圈,电感量为3.3mh

楼主:
引用 网友C:
6楼有道理。而且这个地方用4148肯定是不行的,反向耐压太低

方向耐压是怎么算的啊,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匝比多少?功率多少?变压器型号多少?初级电感量多少?同名端有没有搞错?
理论上该4R7电阻不要也是可以工 ...

这个产品已经量产1万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率大概为12W,初级105圈,12V输出8圈,反馈8圈,18V输出13圈,电感量为3.3mh ...

你这匝比貌似不对吧 ?
n=NP/NS=105/8=13'
VOR反射电压=(12+0.5)*n=162   !!!   这反射电压不对吧 ?  我看了VIPER22的资料。MOS管 是730V的,
反射电压一般取80~120V左右,你这低压输出,最好取低一点,对芯片有好处,取个80V.
还有辅助绕组耐压计算=  VIN(MAX)*1.414/n  +VB=265*.1.414/13  +12=41v,如果是这个匝比,耐压也是没问题的 ,不过不推荐这么大的匝比。
我用EFD25算了下 ,按这个参数计算AE=0.58CM2     Bmax取0.3T   VOR=80V  占空比取0.45   效率=0.85
    NP=96T  NS=14T   lp=1.5MH  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产品已经量产1万套了,

这个电源不像量产10000的参数。D11你用个FR107不为过吧 ,贵不了几个钱。

网友D(2016-11-09):
引用 网友B:
你这匝比貌似不对吧 ?
n=NP/NS=105/8=13'
VOR反射电压=(12+0.5)*n=162   !!!   这反射电压不对吧  ...

VIPER22能做AC200~400v输入 DC5v1A 输出的开关电源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这匝比貌似不对吧 ?
n=NP/NS=105/8=13'
VOR反射电压=(12+0.5)*n=162   !!!   这反射电压不对吧  ...

专家呀

请教一下,VIPER22能不用辅助供电绕组吗?不考虑待机功耗的情况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专家呀

请教一下,VIPER22能不用辅助供电绕组吗?不考虑待机功耗的情况下。 ...

不需要辅助绕组请用PI的TINYSwitch系列,变压器只需要2个绕组,不过这样大约会增加200mW左右的损耗,TINYSwitch 3绕组结构待机功耗可以做到50mW以下。
VIPER22是不行的,其他芯片目前我知道的是没有,不管是原边反馈还是光耦反馈 都需要辅助绕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VIPER22能做AC200~400v输入 DC5v1A 输出的开关电源吗?

理论上可以的。反射电压算80V
初级MOS管漏级做高电压Vmax=400*1.414+80=645V;
这是不要考虑漏感的理想情况,你内部MOS管是730V,考虑到安全余量取50V,
你能把漏感电压限制在35V以内吗? 可能做得出,不过量产由于变压器制作工艺控制的不好,就会出问题。
可以用PI的InnoSwitch系列有集成800V 1000V的系列,这个系列非常适合做三相380VAC输入的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辅助绕组请用PI的TINYSwitch系列,变压器只需要2个绕组,不过这样大约会增加200mW左右的损耗,TINY ...

我们做的设备,没有待机的时候,有电就工作,没电就不工作,所以不需要考虑待机功耗的问题,以前一直用的是PI的LNK系列的片子。
看TNY27X系列的用的人挺多的,少一个辅助绕组,可以多一路电源输出,还是挺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可以的。反射电压算80V
初级MOS管漏级做高电压Vmax=400*1.414+80=645V;
这是不要考虑漏感的理想情 ...

我们做450VAC输入的电源,也是用的LNK系列的片子,但是在前级加了一个MOS管来提高耐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们做450VAC输入的电源,也是用的LNK系列的片子,但是在前级加了一个MOS管来提高耐压。 ...

也有这种做法,PI 有参考设计,但是他们新推出这个系列已经有集成1000V MOS的了就没必要那么搞了,这样电路简洁些。
不过你需要权衡下成本和体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这种做法,PI 有参考设计,但是他们新推出这个系列已经有集成1000V MOS的了就没必要那么搞了,这样电 ...

我最关心的是InnoSwitch系列能不需要辅助绕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可以的。反射电压算80V
初级MOS管漏级做高电压Vmax=400*1.414+80=645V;
这是不要考虑漏感的理想情 ...

谢谢您的指导,我再看看您推荐的芯片吧。

网友(2017-06-01):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