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超低功耗单片机的操作模式

楼主(2016-04-22):
我的目的,单片机检测外面一个电阻的值,当这个值发生变化超过一定范围就报警。
我的要求,使用纽扣电池供电,必须坚持两年左右不用换电池。
我的问题,选什么样的单片机和怎样工作才能达到目的。
PS:看了430F的规格书,250uA/M,纽扣电池容量算150mAH,一直工作时间为150000/250=600小时 ,20天,远远达不到~这还没算电阻分压损失的功耗~~求解

网友:
直接待机。。。。。

网友:
250uA? 你确定没看错地方吗? 一般超低功耗可以约在1uA左右

网友:
大部分时间在待机状态,隔一段时间唤醒检测一次电阻值,检测完马上进待机,待机时要保证其它硬件基本不耗电,只有单片机的待机功耗,只要电池行,就没问题

网友:
每隔一定的时间(比如1S)检测一次,这个时间可以使用AWU唤醒,空闲时间睡眠。另外这个电阻也不要一直供电,可以根据情况使用IO口供电或者IO控制MOS管供电,检测的时候再给电,检测完断电。

网友:
STM8L的片子待机功耗可以到6uA以下,按照1S工作3mS计算,正常工作电流3mA,平均功耗也就是15uA。当然如果处理的好或者检测频率没有这么高的话,功耗会更低。

网友:
两年不用换电池,要看电池性能可不可以达到.因为电池也漏电.
我们做遥控器的,计算钮扣电池普通使用是6-8个月,但只是待机状态,应该会超过1年(待机1uA左右电流).

你这种情况,做不到像普通遥控器那样按键唤醒,只能做成像空调遥控器那种,带32.768KHz时钟的,0.5秒唤醒,再用AD读外部电阻电压.工作电流应该可以控制在5uA左右,但电池应该撑不了两年.
这样做还要注意两点:
1 0.5秒扫描,不能做到实时,若想做实时,要用外部唤醒.唤醒条件是0或1,做不到随便电压点检测.
2 所有IO口要配置低功耗,所以电阻供电要用IO口控制.3V电压过1M电阻,就会产生3uA电流........

网友:
你这个检测电阻值,每隔多长时间唤醒检测一次,纽扣电池用两年难度很大啊

网友:
实时性不强的10秒唤醒检测一次,然后睡眠.
分压电阻你用IO去控制,需要检测的时候才打开.

低功耗是门学问.

网友:
看了430F的规格书,250uA/M,你确定??你这样说,让TI情何以堪噢.MSP430噢,低功耗王中王噢250UA,情何以堪..........

网友:
低功耗你还没有入门。先去把那本指南读懂: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8752-1-1.html。在此提示:1)不用一直工作,定时从睡眠状态唤醒;2)电阻分压加个三极管开关。

网友A:
看到6楼、9楼都提出了类似的方案。再补充一点,其实任务简单的话,CPU的时钟频率也可以降低,比如32KHz(vs 1MHz),核心这块的功耗降低到1/30,频率几乎和功耗是线性关系。

网友:
瑞萨,60多uA/MHz

网友:
肯定不能一直工作,只能定时唤醒,时间间隔根据系统要求而定

网友:
楼主没做过低功耗,不知道低功耗模式的切换。

你说的是CPU一直在工作的情况。
实际上低功耗设计时大多数保持在待机模式,CPU只在需要时工作极短的时间,大多数时间是停止的,平均下来只需要几个uA的功耗即可。

网友:
430没这么不堪的,
你得把不用的时钟关掉,管脚啥的根据外围电路置高低,然后弄个LPM3.5啥的,使能比较器唤醒就可以,功耗肯定可以做到几个UA

楼主:
谢谢各位!思路清楚了。还有个问题,如果我想用IO口直接给电阻供电分压,然后再AD可否?电池电压肯定是慢慢下降的,这个下降不知对IO口的输出电压是否有影响。再者,如果用MOS管控制电池分压,随着电池电压下降,用什么做参考电压

网友:
你还得准备一个基准电压,否则电池电压下降,ad采样值也是变的。  这部分电路也是要耗电的。

网友B:
你这样计算不合理。   使用看门狗溢出唤醒。 睡眠以后电流不会超过5ua.一秒钟唤醒一次。 检测一下电阻。

第一个问题也好办。

两个固定阻值A\B 分压获取AD值。被测电阻和A电阻分压获取AD值。
不管电压怎么改变。    两个AD值 v比率关系是固定的。

这个时候需要IO控制A \B 电阻断开、接入VCC的状态。 就是高阻态、输出、输入的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计算不合理。   使用看门狗溢出唤醒。 睡眠以后电流不会超过5ua.一秒钟唤醒一次。 检测一下电阻。

这个方法不错,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计算不合理。   使用看门狗溢出唤醒。 睡眠以后电流不会超过5ua.一秒钟唤醒一次。 检测一下电阻。

这个方法想想貌似那三个电阻也可以从IO取电吧?只要比例,跟电压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6楼、9楼都提出了类似的方案。再补充一点,其实任务简单的话,CPU的时钟频率也可以降低,比如32KHz(vs ...

就像100w加热省电还是1000w加热省电一个道理

网友:
如果430待机达6ua,那么这个片子可以扔了。可以看下台湾的单片机,有两个晶振,一个32k的作为休眠唤醒用,一个是mhz的作为处理程序用,所以可以做到超低功耗

网友:
所为的低功耗,是看你怎么理解的。真正的要做到低功耗,只能靠心跳方式的运行MCU,才能做到低功耗。 如MSP430 MCU在做成一个带LCD显示的手表时,正常在显示时间电流为1uA或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