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通讯线里面四组通讯方式,剪开却发现只有5根线

楼主(2016-04-22):
触摸屏通讯线里面四组通讯方式,剪开却发现只有5根线

端口的定义有四组通讯方式,485通讯的A和B ,还有232的TXD和RXD,还有另外TD-和TD+,RDD+,RDD-.   剪开线,发现,每组通讯方式只用了一根电线连接,很奇怪

网友:
线买错了吧?

网友:
触摸屏那边是不是有什么跳线或拨码开关,线是不是复用了.

网友A:
可能是你要什么通讯方式就发给你什么通讯方式的货,说明书上说的是他们所有支持的通讯方式。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这个东西支持四种通讯模式,但是并不是同时支持这四种通讯模式。

网友:
人家明明说的是通讯口支持多种通讯方式,不是线啦

网友B:
复用的, 用了232 就不能用485 那种

网友C:
并不是同时支持

楼主:
我知道不能同时支持啊,但是,每一种通讯方式,只给一条线,另一条线没有接出来,说明书上明明写着每个端口都有定义的!
比如,485通信的AB线,只有A有接出来,B却没有,然后我自已焊了个接口,按它的定义焊了A B线就可以用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技术,太牛X了
还有,我的通讯线不是买错,是一直在用的通讯线,专用特供的,所以线是不会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用的, 用了232 就不能用485 那种

232与485各有定义,不是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不是同时支持

不是同不同时支持的问题,是每个通讯口只拉出一半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要什么通讯方式就发给你什么通讯方式的货,说明书上说的是他们所有支持的通讯方式。 ...

的通讯线不是买错,是一直在用的通讯线,专用特供的,所以线是不会错的

网友B:
你用万用表打一下, 看看 是不是有些线是相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万用表打一下, 看看 是不是有些线是相通的

没有相通,也不可能相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不能同时支持啊,但是,每一种通讯方式,只给一条线,另一条线没有接出来,说明书上明明写着每个端口 ...

有一个大胆的假设,假设该设备线特别短,没有很强的干扰。rs232的t和r可以接到一块,实现单线传输,只要在软件里自动忽略自己发出的包就可以。同理,rs422 和rs485也是这样做的,但是rs485是差分信号,如何实现单线传输呢?从系统看来,其实不是单线的,因为它们采用了共地结构,厂商很“贱”的将B接了0.5VCC这么个电压,对于5v系统,这就是2.5v,已经能满足差分信号的电平了。当A是vcc时,就是1.当A是0v时,就是-2.5v也就是0。rs422同理。
以上就是猜测,我宁愿相信通信是单向的,不愿相信厂商扣到这么危险的地步。但是…如果通信是单向的,没有了心跳包,触摸屏死机怎么办???不敢再想下去了

网友:
没见过这么神奇的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大胆的假设,假设该设备线特别短,没有很强的干扰。rs232的t和r可以接到一块,实现单线传输,只要 ...

厉害,分析得很有道理,不过,我自已按照说明书的定义,自已制作了一条AB线,也是可以用,下次有机会我按你的方法试一下,看可不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