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網上發現的PIC 微型 Bootloader

楼主(2016-04-22):
最近正在製作PIC12系列的項目,無意間發現這個"Tiny AVR/PIC Bootloader+",可以支援PIC12的IC也支援部分AVR IC,當然必須是Flash要夠大
下了壓縮檔看一下裡面是用ASM寫的,所以還在理解中,不知道有沒有網友使用過。
不過我沒辦法貼連結,直接附上我下的檔案。

网友A:
软件的话  PIC官方也有      不知道有不能弄到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的话  PIC官方也有      不知道有不能弄到源码

這不是軟件唷是IC的firmware,軟件Microchip有開放原始碼,只是Microchip的bootloader只支援18F以上的IC,16F部分支援,12F跟10F的沒得玩。

网友:
了解了解,说不定以后能用上

网友(2017-02-20):
楼上的,你挖坟啊,看你的回帖很多都是无意义的mark

网友(2017-05-07):
PC端的软件是开源的,不错!

网友:
pic12系列,资源有限,还整出bootloader了

网友:
有的PIC12才1K左右的flash,确实从来没有考虑上bootloader

网友:
PIC10 PIC12确实"大部分"项目不需要Bootloader
但有时需要时却完全没有可用
得自己干时 才呕
有这位神人为PIC10 PIC12开发写Bootloader
真要为他拍拍手~~!
已经有新版的~!

2016/05/22:
release of Tiny_Avr-Pic_Bootloader+ (v0.11.0)
Docs / Web site:
in "Tested compilers: PIC" page:
"Microchip C18" added
"Microchip XC8" moddified
"JALv2" moddified

网友B:
有没有33系列的CA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33系列的CAN

看下这个,不会用

网友:
到现在都没明白,Bootloader 到底是干啥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下这个,不会用

都是8位机的,没有16位的

网友C(2017-06-06):
引用 网友B:
都是8位机的,没有16位的

有个AN1310里面只有16位的,当时准备找f16的,就是找不到,最近是找到了,结果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AN1310里面只有16位的,当时准备找f16的,就是找不到,最近是找到了,结果打不开  ...

谢谢,我去找找看看

网友:
有机会试用一下,不过汇编有得看了^_^,谢谢分享!

网友D:
有没有能加密的tiny 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能加密的tiny BootLoader?

加密是指寫入的過程中傳輸的是加密檔案嗎?這種方式可以自己寫,編譯好的HEX也要加密,在PIC上作解密跟寫入。

之前有跟原廠討論過這一段,加密方式最好不要公開,因為bootloader可能會因為空間的關係沒辦法做太複雜的解密運算,簡單的加密很可能被破解。

网友:
真是不错啊,难得看到这么好的帖子啦,Mark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