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30A DCDC 不提高频率不增大电感,怎么减小纹波

楼主(2016-04-22):
做一个输入8~20V,输出5~7V可调,30A的DCDC.
在调试的时候发现当输入电压在10.5~11.7V时,输出的纹波较大,而当输入电压不在这个范围时,纹波就小很多。原理图中的电感是682的,被我换成572的了。增大电感或提高频率能改善纹波,但是开关损耗提高,而且感值大的电感电流做不大。请教还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1,加大点电感,让电流连续
2,续流管上加RC吸收电路
3,加一级LC滤波,后加的这级滤波器非常有技巧,L要不饱和,电感量可以不大,C要ESR很低的那种比如聚苯和电解并联

网友:
标题不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加大点电感,让电流连续
2,续流管上加RC吸收电路
3,加一级LC滤波,后加的这级滤波器非常有技巧,L要不 ...

大电感电流很难做大,成本特高

我这个后端没法加LC,电流太大。

网友:
小心ID不保,看你也不是新人了,怎么还犯错

网友:
加磁珠或R,lc,牺牲效率交换

网友B:
682的电感?  这种一般是用4.7-10uH之间的,饱和电流要大于25A的吧

网友:
请教别人问题就直接说.干嘛搞这些标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682的电感?  这种一般是用4.7-10uH之间的,饱和电流要大于25A的吧

682的电感就是6.8uH,就像通常称104电容一样。饱和电流24.2A

网友:
赶紧改标题啊

网友:
提高dc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电感电流很难做大,成本特高

我这个后端没法加LC,电流太大。

那你把开关频率提高,吸收缓冲电路加上

网友B:
提高频率能减小电感,但对效率没有好处,会带来更大的开关损耗,理论上交错结构50% 占空比的纹波最小,相互抵消才对  楼主不妨发下PCB layout的图

楼主:
已解决,PCB没有问题,后端的输出电容的纹波电流要足够大,按照设计指标,应该为输出电流的25%以上。

网友C:
LZ用的主芯片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用的主芯片是什么?

lm25119 双路交错

网友:
输入输出电容加大 还有 吸收尖刺

网友(2019-01-08):
学习学习,值得推荐

网友D(2019-05-10):
引用 网友B:
提高频率能减小电感,但对效率没有好处,会带来更大的开关损耗,理论上交错结构50% 占空比的纹波最小,相互 ...

请教!功率电感屏蔽和非屏蔽的,哪个高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功率电感屏蔽和非屏蔽的,哪个高效?

高效当然是非屏蔽的磁环电感(铁硅铝磁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高效当然是非屏蔽的磁环电感(铁硅铝磁环)

我实测也是非屏蔽的高效,因为只测了1--2个怕数量不足,所以把问题提出来,
屏蔽的比较贵,按道理应该比较高效才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实测也是非屏蔽的高效,因为只测了1--2个怕数量不足,所以把问题提出来,
屏蔽的比较贵,按道理 ...

屏蔽电感主要是电磁波辐射不外泄而已,效率还是非屏蔽的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蔽电感主要是电磁波辐射不外泄而已,效率还是非屏蔽的高

之前还有的卖家说屏蔽的高效,所以要经过测试比较才行

网友:
从测试图来看,明显11V的时候上桥关速度慢了,下桥开的时候有瞬时电流通过引起地弹。

上臂桥速度为什么慢了,因为通过电流大了。
为什么大了,因为输入电压低了而功率不变。我相信楼主11V以下都有问题,不知道限定个10.5以上是否真的。
楼主加大后级电容相当于减少瞬时电流需要,也行,但不是最好的。

最好是加快MOS管的关断速度,加大死区

网友F(2019-07-04):
续流管上的RC吸收感觉R值太大了,这个取值相当于没有放RC

网友:
mark一下,有时间慢慢研究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续流管上的RC吸收感觉R值太大了,这个取值相当于没有放RC

那个不是RC吸收,是PWM斜坡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不是RC吸收,是PWM斜坡补偿。

哦,我没有注意,那你还是给续流管加上RC吧,尽可能靠近续流管,应该可减少一些噪声。

网友:
这个噪声和你的开关信号同步
检查下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