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程序存储空间不够了,如何外扩flash呢?

楼主(2016-04-22):
求助,现在用的STM32存储空间不够了,如何扩展其程序存储空间呢?

网友:
换个同封装更大容量的型号

网友:
换型号,最大好像到2MBytes

网友:
外扩flash多麻烦啊。

网友:
超多少?换芯片吧。

网友:
外接SPI或I2C EEPROM,把一些数据存入即可。

网友:
stm32很多系列可以外接NORFLASH 直接运行代码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现在想扩展外部FLASH,但还没有思路

网友A:
是跑程序还是只存数据,如果要跑程序需要换可以外部扩展NorFlash的芯片,如果只存数据,换个SPI接口的Flash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跑程序还是只存数据,如果要跑程序需要换可以外部扩展NorFlash的芯片,如果只存数据,换个SPI接口的Flash ...

跑程序的,有什么好的建议没?

网友:
没有pin to pin的大容量的芯片吗

网友:
楼主程序是干什么的?  我感觉STM32的Flash挺大的, 每次剩余很多

网友:
换同封装,容量更大的芯片

网友:
楼主开发大系统吗?一般STM32大容量够用啦。

网友:
同型号大容量的片子

网友:
膜拜一把敲代码能把片子用完的大神  最大容量两兆。。。   楼主能否工程截图让我们见识

网友:
那些系统加文件加网络加界面加算法的好像也没听谁说用光了

网友:
感觉ST32最大容量的芯片也是够用了,用的这么猛。好奇是用在什么项目上面

网友:
数据类的东西存太多了吧?比如字库?

多个APP段?

网友:
换芯片比较靠谱

网友:
不常访问数据放在片外,就可以了

网友:
对,还是换芯片方便。

网友(2016-07-06):
少量换芯片,大量加flash

网友B:
我也好奇怎样的程序才能把FLASH都用掉

网友:
大家不用好奇了,连外扩FLASH都没头绪的人,不要指望能有什么牛逼的系统。

网友:
不会是无数张图片存在里面的吧?要不然怎么会耗光了呢。
如果真的是程序耗光了flash,也不可能问这样的问题的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好奇怎样的程序才能把FLASH都用掉

是不是存了一堆的图片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存了一堆的图片数据

除了这个,好像找不到更好的解析。

网友:
可否把工程截图发上来让我们开开眼界呢

网友:
不可能都是程序

网友:
GUI带FatFS,也就用了200多KB,楼主数据图片也放代码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