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和xilinx的soc,选择哪家的好?

楼主(2016-04-22):
从开发资料上看,貌似x家的比a家的稍微多点,不过总的说来,都不算太多。
从容易购买的角度来看,貌似也是x家的货常见一些。
从开发难度来看,不知道了。请有经验的大虾指教下。

其实我需要用到的功能不多,千兆网,收发器,DDR3即可。

另外,如果只需要跑实时系统,比如ucos,或者rtt,哪个芯片的资料更多些?谢谢!

网友:
zynq早出来的,相对资料多,印象中xilinx bare firmware里面有freertos的例子

网友:
没什么本质区别,看熟悉哪家的器件和开发流程,需要的芯片哪个好买到。

Xilinx带收发器的可能就是7015或者K7核的了,不一定便宜,也不一定好买。

Xilinx第一级引导可以帮你初始化最复杂的部分,RTOS只用初始化外设和GIC就行了,能节约不少事儿。
不清楚Altera这个做得如何,估计也是差不多。

A9上用裸代码/RTOS麻烦在Core,MP Core,GIC等等的配置上。。。想要短平快,以前不熟悉的尽量别考虑。

网友:
还是用片外ARM芯片+FPGA的方案性价比,开发难度最小吧
片外ARM从几块钱到顶级的也不过百来块钱,集成到片内升值至少10倍。
除了非的用到片内SOC的特性。

网友A:
用过altera的,感觉一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altera的,感觉一般啊

你用的是哪个型号?多少钱一片?芯片,好不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