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2016-04-22):
现在要用单片机控制温室大棚里的减速电机,进而控制开关窗,本人用的是单片机定时的方式,单片机打开电机固定时间,关闭的时候也关这个固定时间,感觉这种方式不稳妥,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意见?

网友:
安装一个接近开关吧,或编码器,定时有误差,每次可能受负载或上面原因,走的位置都不一样

网友:
楼主标题不合格,小心被封ID

网友:
加行程开关,,,

网友:
这种方式不好,如果来回负载不同,行程就不同,用的越久,误差越大

网友:
加限位开关

网友:
要限位开关的

网友:
加个到位传感器吧

网友:
两对红外对管  几块钱的事

网友:
以为diy呢 原来是问答贴

网友:
接近开关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限位开关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微动开关,不过机械设计要过关哦

网友:
最简单的方式,是不需要单片机的。
自保持电路,电机正反转,
限位开关用金属接近开关,
误差可以做到几个毫米的。

网友:
想简单一点至少需要加一个旋转编码器。要不就加各种传感器。随你喽!这种控制不是需要plc控制么?单片机,做的可靠性高一点也行。

网友A:
简单点,两边加一个传感器。我们公司好多这样设计的类似例子。

网友:
减速电机配备个编码器,然后用位置伺服控制,稳妥的。
驱动器可以试试我做的那款玩玩。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59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两边加一个传感器。我们公司好多这样设计的类似例子。

加旋转编码器,然后计算脉冲个数?还是怎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两边加一个传感器。我们公司好多这样设计的类似例子。

想过这样,但是单片机的IO已经全都用完了,再做一个单片机用无线传输?也是不稳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过这样,但是单片机的IO已经全都用完了,再做一个单片机用无线传输?也是不稳定吧

换个脚多点的单片机啦.成本又不差这几毛钱.
还是两边加个位置检测比较省事可靠.

网友:
一般加行程开关比较简单稳妥,成本也不高

网友:
加限位开关吧。

网友:
定时应该也可以,可以多做几次实验确定时间,不过没传感器采集还是个问题。

网友:
LZ是想将电机减速转转还是完成自动换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