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疑问,电脑上时钟电池到低能用多久?

楼主(2016-04-22):
现在用的笔记本电脑08年6月的到现在差不多8年,里面的时钟电池从来没有换过,12-14年间电池坏了换直接用电源,而同时候在12年买笔记本同样三星的,电池都不知道换了多少次了。怎么会有这大差别;

网友:
差的电池与好的电池价格比会比你这使用时间比更大

网友:
台式机纽扣电池我用了5年换了一块。PS:华硕主板。

网友A:
是不是有的可以充电或者连接电源了就不再使用纽扣电池供电

网友:
不是可以充电的吗?

网友:
原机上电池用的就是久,新换的5毛钱一粒的电池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的可以充电或者连接电源了就不再使用纽扣电池供电

我觉得是,板载电源与后备电池用二极管隔开,电压比电池高一些,开机时使用板载电源。
PS:主板使用的电池应该是不可充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板载电源与后备电池用二极管隔开,电压比电池高一些,开机时使用板载电源。
PS:主板使用的电 ...

也有可能没法充电。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供电的电路不一样造成的效果不同。

网友:
不能充电的,都是分开供电。有电源的时候用电源,没有才用电池

网友:
10年的华硕A40本本,现在服役中~   也很好奇那颗小电池      每次拆机都不敢动它      第一次拆机装的多了5和螺丝  真囧~

网友:
   理论上电量可以撑10年,不到10年的是品质老化自己放电完了

网友:
可以很久很久,你的电脑都不一定有他的时间长

网友:
你每天开机可以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