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广告雕刻机的测试和设置

楼主(2016-04-22):
以前从没有碰过雕刻机,可以说这方面的知识属于小白行列。
但一直希望有机会弄一台雕刻机先玩玩,熟悉一下操作使用。
偶然的一次机会,弄到一台广告店里用的雕刻机,经过野蛮的搬运,铝型材台面到处变形严重,不知道还能整起来玩不。

除了机器正面印有“精诚雕刻机”外,机器每个角落都找来一遍,没有找到型号,
量了一下台面尺寸,估计加工尺寸为1.2m *1.8m的,结合上网搜索判断应该是“精诚广告雕刻机JC-1218”。
电气部分好坏不知,有一张控制卡,上网搜了一下,应该是蓝色的维宏卡。
从接线看,从机柜出来的接线仅有三轴步进电机的接线和主轴的接线,并没有看到定位开关(不知道X、Y、Z的原点如何定位)。

计划这段有时间把机器的线接好,通电测试一下。
但以前从未玩过雕刻机,还望懂的朋友帮忙教一下,应该怎么设置、怎么测试,平常都使用哪些软件?
已经找了一台电脑,下载了Ncstudio V5.4.49 ,不知道应该怎么设置。(下面是搜索到精威数控9015S的)

⒈系统参数:
  加工参数:
  ⑴手动速度:
             手动低速1500毫米/分钟;
             手动高速:2000毫米/分钟。
  ⑵自动参数:
             空程速度:2000毫米/分钟;
             加工速度:1500毫米/分钟。

  勾选:
  ①使用缺省速度:
                放弃加工文件中指定的速度,使用上面设置的系统缺省速度。
  ②使用Z向下刀速度:
                下刀速度为500毫米/分钟。

⒉厂商参数:
  ⑴终点(机械)坐标:
    ①X方向:1200毫米;
    ②Y方向:1500毫米。

  ⑵电机参数:
    ①X轴:0.00625毫米/脉冲;
    ②Y轴:0.00625毫米/脉冲;
    ③Z轴:0.003125毫米/脉冲。

  ⑶Z轴最大速度为:500毫米/分钟。
起跳速度: 200毫米/分钟
加速度:

设定单轴加速度为200毫米/秒

设定弯道加速度为300毫米/秒

主轴参数:主轴最高速度:24000转/分钟

主轴启动(停止)时间:5000/毫秒

设定参数后点击(应用)

(4)弯道加速度:300毫米/分钟。

楼主:
第一次通电不顺:
1.主轴水冷是堵的,过不了水,主轴好坏不知。
2.电源(48V)是坏的。

不玩了,下周末再说了。

楼主:
谢谢行家,看来我是低估了困难。
初衷是为了解雕刻机,就一玩具而已(大了点),既然弄回来了,就慢慢折腾吧!
每个周末有空时就弄一点,总会让它动起来。

先修48V电源吧,还得去哪里借一空压机吹通水冷管路。

网友:
有雕刻机就是方便,我现在想切个铁片做实验都无从下手,花一百多找人加工又太不甘

网友:
雕刻机能啃铁吗

楼主:
应该不行,我买的是广告店使用的,切PVC、泡沫、亚克力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