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我这个红外对管接收电路是否正确?

楼主(2016-04-22):
最近用红外对管搭了个电路,红外对管用的是下面这种:

我的接收电路是按下面右边的图接的:

现在的问题是,当按右边的原理图工作时,输出会产生振荡,测试时没有开启发射管。当我将红外按换成电阻,按左边的图接时,输出非常稳定,不会产生振荡,而且我用镊子将运放的IN+脚短到地或者电源上,输出变动时也不会产生振荡现象。运放的放大倍数为九百多倍。

现请教各位,我用右边的原理图检测红外接收是否正确?为何接上红外接收管会产生振荡?这种类型的红外接收管,莫非工作时输出的是交流而不是直流?

网友A:
不懂,帮顶,期待高手的答复,顺便mark一下。

网友B:
接受红外的管子用的是HS0038么,最好用内带芯片解码的接受管,这种贵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期待高手的答复,顺便mark一下。

握个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受红外的管子用的是HS0038么,最好用内带芯片解码的接受管,这种贵点

不用解码,只是简单的让发送管发送,然后接收管接收到一个电平 就行了。

网友(2018-12-11):
引用 楼主:
不用解码,只是简单的让发送管发送,然后接收管接收到一个电平 就行了。 ...

兄弟 你的红外接收电路 能否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