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PGA采集到的视频数据, 如何实时的传给PC?

楼主(2016-04-22):
用在机器视觉上,多摄像头同步,实时性要求非常高,而且数据量也很大。
USB延时似乎太大了。
另外是压缩再传还是直接传原始RGB数据比较好?

网友:
走LAN口呢?
H.264压缩完 通过100M LAN 应该延时不会太高

网友:
1、PCIE ;
2、千兆网‘
3、PC配HDMI\DP视频采集卡,FPGA送过去;

至于压不压缩看传输带宽

网友:
大客户或有实力的研究机构,直接联系CPU厂商,有低延迟方案;现在应该是能把数据打到L2/L3 Cache里边去。

有开发能力的话,首选PCIe,这个是快的了;其次是以太网,10G/1G;然后是USB 3.0 SS。
以太网和USB基本上都是挂在PCIe控制器下边的外设。

USB 3.0 SS的延迟能满足LTE协议栈,纯软件计算时Round Trip Delay的要求。但CA能不能满足不清楚,可能有带宽的问题。

网友:
PCIE最佳,先转成YUV422格式。我见过的大部份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