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的问题,拆下来的光驱步进电机,用A4988驱动。

楼主(2016-04-22):
  有一个没搞明白的问题,A+,A-,B+,B-四根线接到A4988上,其中A+和A-同一相的两根线有区别吗?为什么我把这两根线互换步进电机也能转,而且是在另外两根线不换的前提下。。

下面有图,大家帮忙看一下。

补充一下,谁有关于步进电机的资料啊,我想学习一下,谢谢啦。。

楼主:
现在明白多了,谢谢这么多朋友的帮助,特别是”myqiang1990“这位大神有耐心的指导。

学习的过程中找到了好多资料,有些也是坛子里的朋友们发的,现在整理一下回馈给朋友们。

楼主:
还有两个网站供大家参考一下。
偶然间发现的,里面还有好多其他的资料
http://pengky.cn/cizuDJ/bujin-DDJ1/bujinDDJyl11.html

一个公司内部发的资料,不过好像和前面台湾的那个公司文档重复了
http://www.chinacccy.com/news_view.asp?id=63

还有坛子里的其他朋友分享的东西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7%94%B5%E6%9C%BA

楼主:
还有一些步进电机驱动的资料。。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
换了方向反的。

楼主:
另一相没有换方向啊,应该两相都换方向才是反的啊?

网友:
转动方向会相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一相没有换方向啊,应该两相都换方向才是反的啊?

两项都换的话 负负得正的,等于没有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项都换的话 负负得正的,等于没有换的。

喔喔,这样啊。

网友:
这个应该每个不同的型号步进电机的驱动时序都不一样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B:
修改原因,文字说明:图2图3一样,图1和图4一样。

网友:
4982就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改原因,文字说明:图2图3一样,图1和图4一样。

画的不错,简单易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原因,文字说明:图2图3一样,图1和图4一样。

哎呀,解疑了,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原因,文字说明:图2图3一样,图1和图4一样。

这个图片我标的对不对呢?

你画的只有4个线圈,我的这个应该是两相四线步进电机的内部结构图了吧。

那这个是两相几拍呢?两相8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片我标的对不对呢?

你画的只有4个线圈,我的这个应该是两相四线步进电机的内部结构图了吧。

是这样的,不过A,A-和B,B-的定子极要在空间上互差180,度意思就是A与A-要在空间上对称放着放,B与B-也一样,所以你标得不对。
我画的是简单的是示意图,实际很多两箱步进电机1.8度的,就是你图上的结构,8个定子主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不过A,A-和B,B-的定子极要在空间上互差180,度意思就是A与A-要在空间上对称放着放,B与B-也一 ...

我拆了一个两相4线的步进电机,我对着线圈绕向,假设了一个电流方向。画出来是这样的,这回是对的吗?

那我A+,A-,B+,B-怎么和图中相对应呢?

还有一个问题,看图片,永磁转子有100个齿,共两相。那么步距角就是360/(100*2)=1.8°,应该是这样算的吧。我有一个地方不明白,转子有好多齿,每一个定子线圈也分好多齿(8个线圈),那么线圈通电后每个线圈下的所有齿都应该是同一极吧。步距角为1.8°的话,也就是说A或B相通电一次,转子转过半个齿距角(360/100=3.6°),那么定子线圈上的每个齿的距离相等吗?和转子齿上的每个齿的距离有什么关系呢?大神能不能给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了一个两相4线的步进电机,我对着线圈绕向,假设了一个电流方向。画出来是这样的,这回是对的吗?

我找了了个不是8个定子极数的两项电机的接线图,大概类似这样接线:

看图,明白了吗?
如果你确定你的转子是100齿的,那么你这个两项电机是0.9度的步距角!而不是1.8度,如果是50齿的才是1.8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拆了一个两相4线的步进电机,我对着线圈绕向,假设了一个电流方向。画出来是这样的,这回是对的吗?

算错了,应该是180 / 100 * 2 = 0.9所以,你的电机是0.9度的两项步进电机。不是1.8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了一个两相4线的步进电机,我对着线圈绕向,假设了一个电流方向。画出来是这样的,这回是对的吗?

很简单,你在每个线圈用刀片吧漆包线刮开一个小口,然后量一下,就知道线怎么连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错了,应该是180 / 100 * 2 = 0.9所以,你的电机是0.9度的两项步进电机。不是1.8度的 ...

我说的是100个极,包括N和S。

我觉得就是1.8°吧,我又拆了个步进电机,这回共4排,每排50个齿(估计是为了增大扭矩),有点复杂。但是1和3,以及2和4排在同一直线上应该是同一排,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有两排,每排50个齿,共100个齿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100个极,包括N和S。

我觉得就是1.8°吧,我又拆了个步进电机,这回共4排,每排50个齿(估计是 ...

如果是50齿,那就是1.8度,100齿就是0.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50齿,那就是1.8度,100齿就是0.9

那我发的那些图怎么解释?确实每排有50个齿。4排。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发的那些图怎么解释?确实每排有50个齿。4排。

说了50齿就是1.8度,你图片是50齿就是1.8度啊~你图片后面的名牌不是写着1.8度了吗?确实是1.8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了50齿就是1.8度,你图片是50齿就是1.8度啊~你图片后面的名牌不是写着1.8度了吗?确实是1.8度啊~ ...

喔喔,莫着急。我好多东西不理解,慢慢学。

谢谢你那么耐心,我找到了一些资料,我好好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相,就等效于两组线圈分析,另外,步进不要乱拆,可能失磁。

没关系, 实验室有一大堆,大部分都是坏的。是因为前几天看到有人做了一个太阳能电池驱动的步进电机,兴趣极大,想把原理搞明白。

网友:
拆出来很容易失磁的,我都好几个没用了

网友:
最近拆了个硬盘,来看看步进电机

网友(2021-07-06):
标记下,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