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申请了个一级域名mogu.com,我想让每个注册用户都有个前缀

楼主(2016-04-22):
比如用户aaa,则他的空间是aaa.mogu.com,以此类推
这个该怎么入手

网友:
参考像花生壳的二级域名

网友A:
那是二级域名。 自己随便设置。

网友:
我X 。 很厉害。  现在还能申请到4个字母的郁闷。 花了不少钱吧

网友B:
楼主我对不起你,第一眼看成母狗了……对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对不起你,第一眼看成母狗了……对不起…

➕1,字数补丁

网友:
有了这个域名是不是还需要有个外网ip,然后别人就可以访问你的网站?如果IP地址变更是不是就无法访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二级域名。 自己随便设置。

随便设?万网那边设还是自己服务器?
我一级域名访问过去服务器有反应,但是有前缀的二级域名就没有

网友C:
首先,你需要做泛域名解析,将*.mogu.com解析到你的服务器。其次,你需要一个独立ip地址的站点,可以是独立服务器,vps,虚拟主机都可以关键是这个站点指定一个付款的ip地址,不绑定任何域名,然后在程序里判断用户是访问的什么域名。,

网友:
打错字了,手机访问的不好修改,上面应该是:指定一个独立的ip地址。

网友:
二级域名,
用mogu.com/aaa更容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需要做泛域名解析,将*.mogu.com解析到你的服务器。其次,你需要一个独立ip地址的站点,可以是独立 ...

搞定  谢谢  在主机记录那边直接填*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对不起你,第一眼看成母狗了……对不起…

,不知道回复这几个表情如何!

网友D:
想知道这个域名是捡漏的还是花钱买的?四字母.com域名不是早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这个域名是捡漏的还是花钱买的?四字母.com域名不是早没了?

是mogudz.com  简略的写了mogu.com 正在测试中

网友:
xivisi.com   路过

还没使用.......

PS:TMD居然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mogudz.com  简略的写了mogu.com 正在测试中

这六字母和四字母的.com域名的价值差的是很大的,更何况mogu这个还能组成两拼的……

网友:
在你申请域名的后台可以再设置二级域名解析,什么都不要,但不是自动是人工设置。

网友E:
mogu.com 保守估计也值几十万了吧。我年初仅有的两个5数字出手也有近5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mogu.com 保守估计也值几十万了吧。我年初仅有的两个5数字出手也有近5万。

专业“玉米”?
5数字.com也难得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专业“玉米”?
5数字.com也难得现在。。

不是,个人小站长,当初收来自己做站的。

网友:
想不到这里也有站长队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