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事情说一万次:批量生产请返单

楼主(2016-04-22):
1)有很多人打完样之后,调试功能没有问题了,又用原文件下批量新单
2)有很多人打完样之后,因为打样是单板,小批量要拼版,所以用原文件下新单

以上的方案大错特错,搞不好会出现重大损失,打样不但是验证你的功能,也是在验证电路板工厂对你的文件处理的一个过程,有时候有可能你的打样没有问题,但是到批量生产的时候,批量订单生产文件有问题,也许你的文件设计本身就不规范,打样对了,下次批量不一定能对,也许因为版本兼容性问题,上次转出来是对的,下次是错的,太多种可能,会导致你的样板是对的,批量是错的!

重要的事情说一万次:1)对于打样没有问题的要进行批量生产,一定要进行订单返单,  如果你是在嘉立创打样,在其它地方批量生产,也请切记下载嘉立创的CAM工程文件给其它厂家,嘉立创是一个包容的电路板厂家,CAM工程文件是允许下载的
2)对于打样没有问题,打样是单版生产,小批量要拼版生产,也请你下载上次打样的工程文件重新下新单,嘉立创本身提供常规小批量拼版服务,而尽量切记不要用原文件下新单

如果不听的后果:
因为嘉立创客户,在生产批量板之前很少做手板,可能会导致你成千上万套板没用,一担误你的时间,二会导致你大量的经济损失,这种机率那怕是万分之一你也受不了!

网友:
非常重要,受教了!

网友:
返单好像没少工程费.

网友:
谢谢提醒,确实我们不知道

网友:
这不是应该的吗?样板验证通过了,再批量,就叫制板厂原板做批量。

网友A:
每次基本都是返单,省事,貌似还可以优惠些

网友:
打样一般用有铅绿色,而批量一般无铅根据需要定颜色。如果返单时能改这些选项就好了。

网友B:
规范设计才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根本。如果JLC能提供文档的修改记录,或者定期公布常见的不规范设计案例,也能提高大家的规范化设计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基本都是返单,省事,貌似还可以优惠些

没有优惠吧?怎么没感觉呢

网友:
没有优惠。可能稍微给点优惠大家就记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规范设计才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根本。如果JLC能提供文档的修改记录,或者定期公布常见的不规范设计案例,也能 ...

板厂可能根据自身工艺需求,对CAM进行修改或补偿;特别是用户有阻抗控制、叠层序的需求时。
这些信息和具体生产有关,CAM的员工也没那个精力去记录修改。

期待JLC出个说明,解释一下会对CAM进行什么修改,用户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所以,唯一靠谱的方案,就是样板的Gerber就是最终批量的Gerber;量产只用样板的订单号返单,不再单独提Gerb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规范设计才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根本。如果JLC能提供文档的修改记录,或者定期公布常见的不规范设计案例,也能 ...

嘉立创只是一个PCB制作公司,
承担不了那么大的社会责任。

个人自扫门前雪,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自己设计余量不留够,就不要怪别人。

………………………………

反正我在嘉立创画的板子,

从来没有需要他们电话联系我。

不论走线密集的,还是异性孔,还是直角倒角。

我同样给的也是PCB文件……

网友:
还是要出gerber最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厂可能根据自身工艺需求,对CAM进行修改或补偿;特别是用户有阻抗控制、叠层序的需求时。
这些信息和具 ...

JLC对GBR的处理改动很小。我每次都是出的GBR。而且。。。我会下载他们处理过的GBR套到我的GBR上边一层层的核对。。核对的结果是,线路加了很小很小的补偿。其它基本没变。

网友:
学习了,下次下单这样处理

网友:
返单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提醒的好,对双方都规避风险

网友:
我打样写的是单面板,为啥给做成了双面板?对我验证线路是不是有误导?

网友:
的确是的,有时候真坑人

网友:
批量我一般用返单。

网友D:
注明:返单省10元工程费
即使不重要,多数人也能记住的

网友:
如果返单时,可以在指定位置印上生产日期或者批次等信息就好了。

网友E:
我想知道   打完样之后,因为打样是单板,小批量要拼版    批理的拼版用那个文件 ,我经常样,批量时就拼版好生产

网友F:
新单返单都有工程费,对客户来说下个新单是一样的。但是对于你们怕客户文件设计不规范或者一些小问题没发现,导致批量错误。
还是按有的网友建议,返单减10元工程费最靠谱。省10元,大家都乐意。你们也减少了出错几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   打完样之后,因为打样是单板,小批量要拼版    批理的拼版用那个文件 ,我经常样,批量时就拼 ...

帮按这样处理下:

2)对于打样没有问题,打样是单版生产,小批量要拼版生产,也请你下载上次打样的工程文件重新下新单,嘉立创本身提供常规小批量拼版服务,而尽量切记不要用原文件下新单

另补充:
下载工程文件:系统内---》PCB订单管理---》订单确认---》选定要下载文件的那个订单客户编号前面的小方框---》点击 下载工程文件 按钮=》选 不做钢网 =》下载理由:保存资料 =》点 下载工程文件 即可下载保存好。

压缩包内OK文件夹或EDIT文件夹内为工程文件(此文件可以去做PCB,也可以去做钢网;OK文件夹里,每个文件表示每层的不同内容,全部需要导进去);请用【genesis2000】或【CAM350】这两个软件来打开,才能看到拼板后的文件。

板子出货后,请尽快下载好每次订单的工程文件,您自己分别保存好(后续可用来做板子或做钢网),文件在系统里只帮短期保留,时间长了系统随机删除,感谢!

网友G:
返单是啥,不明白,就做过打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返单是啥,不明白,就做过打样

就是 文件不用改版的重复再生产

网友:
原来如此,返单是这个意思,明白了

网友:
确实,每次打样板厂都会确认阻抗、线宽等问题,还会对gerber进行微调。直接用源文件生产真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
谢谢提醒  对于我这类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F:
下载的gerber资料,是否有做补偿呢?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没有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载的gerber资料,是否有做补偿呢?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没有提供!

有补偿,设计时请不要帮考虑补偿相关事宜,帮按您实际所需留足正负公差就好;做CAM资料时板厂会自动处理补偿,或某些特殊情况的优化与微调可能都会有,但若发现了较大的问题都会直接问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单返单都有工程费,对客户来说下个新单是一样的。但是对于你们怕客户文件设计不规范或者一些小问题没发现 ...

请要记往,先暂不论是谁的责任,导致出现了批量性问题,最大的损失是客户

网友H:
加急样板不支持V-CUT是为什么呢?V-CUT影响什么地方? 对于有工艺边的板子,想做样板只能自己删掉工艺边,结果样板和批量板子就不一样了。。。 我的样板经常是要加急的。。。

网友:
最佳做法是:不管这个板子是不是返单,拿到批量板子必须先手焊一块,测试OK,整批板子才能拿去机贴。源文件完全无错也不代表生产出来100%正确,还是自己验证一次比较保险。

网友:
什么是返单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加急样板不支持V-CUT是为什么呢?V-CUT影响什么地方? 对于有工艺边的板子,想做样板只能自己删掉工艺边, ...

加急单都是趧时间的,少一个V-CUT工艺,少一个工序,且V-CUT通常要排队,多一个工序对效率影响较大;
还有另一个方面的情况,能V工艺边,就需要能V拼板的板子,会导致很多拼板的板子挤进加急里,加急工作板编号本身有限,安排多了,会整体的加急不出来,也就没有加急一说了。

网友J:
一直没搞清楚,小批量都是单板,批量拼板的话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加急单都是趧时间的,少一个V-CUT工艺,少一个工序,且V-CUT通常要排队,多一个工序对效率影响较大;
还 ...

哦,主要的理由其实是为了挡掉那些拼版的加急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一直没搞清楚,小批量都是单板,批量拼板的话怎么处理

请帮参照28楼的方式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请帮参照28楼的方式

是主页上的第三方服务拼板服务么,收费的是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是主页上的第三方服务拼板服务么,收费的是吧

不是指第三方服务的 一对一的个性化收费工程服务

28楼是如下这些内容
帮按这样处理下:

2)对于打样没有问题,打样是单版生产,小批量要拼版生产,也请你下载上次打样的工程文件重新下新单,嘉立创本身提供常规小批量拼版服务,而尽量切记不要用原文件下新单

另补充:
下载工程文件:系统内---》PCB订单管理---》订单确认---》选定要下载文件的那个订单客户编号前面的小方框---》点击 下载工程文件 按钮=》选 不做钢网 =》下载理由:保存资料 =》点 下载工程文件 即可下载保存好。

压缩包内OK文件夹或EDIT文件夹内为工程文件(此文件可以去做PCB,也可以去做钢网;OK文件夹里,每个文件表示每层的不同内容,全部需要导进去);请用【genesis2000】或【CAM350】这两个软件来打开,才能看到拼板后的文件。

板子出货后,请尽快下载好每次订单的工程文件,您自己分别保存好(后续可用来做板子或做钢网),文件在系统里只帮短期保留,时间长了系统随机删除,感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不是指第三方服务的 一对一的个性化收费工程服务

28楼是如下这些内容

多谢耐心指导,依照刚才介绍的步骤,CAM350可以看到整个文件了。
关于拼板有详细一点的参考么,之前依照网站的提示,自己选择拼板了参数,后来服务人员电话提示PIN板文件尺寸特殊,无法下单。
一般情况下,能自己拼板,还是会打算自己拼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多谢耐心指导,依照刚才介绍的步骤,CAM350可以看到整个文件了。
关于拼板有详细一点的参考么,之前依照 ...

关于拼板二字涵盖范围太广,大部分的情况帮参考以下内容:

http://www.sz-jlc.com/home/infor ... p;&info_id=1001   嘉立创公司接单标准

http://www.sz-jlc.com/home/infor ... mp;&info_id=361  嘉立创公布对极个别非常规电路板板的收费分析情况列表之一

少量的特殊情况,还是需要具体文件具体情况具体帮分析,无法一一赘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注明:返单省10元工程费
即使不重要,多数人也能记住的

我看行,就这样定了吧。。

网友:
这点确实很重要, 为什么 大的工厂量产前一定要做产品的样品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今天才知道有返单这么一回事

网友:
打样一般用有铅绿色,而批量一般无铅,根据需要定颜色。如果返单时能改这些选项就好了。

网友:
基本都会做一些小优化和改动才会量产
样板主要是试验是否能用,并不会试验电路板厂是否能做对吧
而且样板一般不会拼版和加工艺边吧,反正样板V切要加钱

网友:
我一直是这么操作的。

网友:
之前也是因为颜色,所以重新用原文件下单,

网友:
一直這样操作的,反单很方便,不用反复核对。

网友K:
登录JLC的ERP,为何客户资料全被清空了? 之前的下单记录也没了? 订单上传一天了还没审核 。 。。 。 。 。       旺季旺季吗

网友:
这么重要的事情说一万次还是会有人掉坑里!

楼主:
引用 网友K:
登录JLC的ERP,为何客户资料全被清空了? 之前的下单记录也没了? 订单上传一天了还没审核 。 。。 。 。  ...

周日不上班,手机进入的话,你用客编进吧,帐号合并带来的一些问题

网友L:
提供Gerber的也会有问题吗?Gerber和CAM有区别吗
直接上传CAM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提供Gerber的也会有问题吗?Gerber和CAM有区别吗
直接上传CAM不可以吗

你提供的gerber文件,不等于是处理好的的gerber文件, 你的称之为原稿,  电路板工厂处理后称之为处理搞

网友:
CAM文件怎么拼板,没用过这个软件,有教程吗?

网友:
小批量返单还要出工程费吗?

网友(2016-07-02):
能用”奖金“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再”说教“了。
   -----建议JLC免去返单的工程费(批量的,高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