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e16 595 驱动点阵最大能驱动多大的?

楼主(2016-04-22):
怎么计算驱动点整的大小呢!请讲讲。8M的晶振。最大驱动多大的LED点阵。

网友:
一两百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不清楚,通常比较多的话都用FPGA。

网友:
好久以前用m16玩过16X64的,勉强能用吧,再多有点悬
不光和主频有关,还要看软硬件执行效率
刷新频率按40hz,单幅画面扫描周期25ms,即25ms内完成X*Y个点的更新=clk数量,这还不算软件取数据占的时钟周期,而且IO翻转速度远比时钟慢,AVR不太适合干这活儿

楼主(2016-06-08):
6米长的595级联,不求速度,级联能不能用

网友A:
速度唯一影响的是刷新速度,如果是静态驱动,间隔一段距离建议加244接力,否则走不远的,TT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唯一影响的是刷新速度,如果是静态驱动,间隔一段距离建议加244接力,否则走不远的,TTL ...

300多片595级联中间有加244 ,到260多片的时间,加244数据也不对了,不知道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