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如何测量200M频率

楼主(2016-04-23):
想问如何使用50M晶振的FPGA测量200M的信号频率,听说要用到硬件分频,但不知道怎么做,求教?

网友:
不知道有听说有个叫PLL的东西。根据采样定理,你这个至少需要400M的采样频率才能采集出信号,如果你还需要计算信号的频率,假设需要256的信号有效值,那么你需要200*256M=50G的采样频率。显然这样的方法不可取。

当然可以这样。假设你对信号的进度要求是2M。那么你可以将被采样信号2M 分频。那么就只剩下100HZ的频率。这样就简单了。

那么你可以这样。
建立一个硬件计数器,1S清零一次,然后频率不就出来了。但是这样太慢,对于特定的频率波形还过得去。如果100MS 就可以了。。对于200M的频率*0.1=20*10^6
hah .一个32位的计数器就可以了。

网友:
一边用系统频率去输出翻转信号,另一边每个翻转输出一次计数值——简单实用。

网友:
我们厂做的频率计只到100M,的确需要硬件分频!

网友:
考虑两个时钟域,50M计数N个的同时,200M计数M个;然后算。

网友:
精度没太高要求的话1g也能搞。

网友:
被测量的信号合理分频。然后设置合理的闸门时间。计数就行了。

网友:
1秒 2秒,10秒或更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