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育,这个无刷电机驱动板上画的这一圈圈的是个什鬼?

楼主(2016-04-23):
某宝看到的,打算买回来拆了瞅瞅,电机是这个样子的:

内部结构

接线方式

下面这个图

谁能告诉我一下,上面画的一圈圈挺规则的线是干什么用的啊?谢谢了

网友A:
那是脉冲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脉冲输出的

这些红圈里的线好像围了很大一块面积,和转子的旋转圈数的关系是什么呢?再进一步说一下哈

网友:
大概是用来反馈速度和正反转的。

网友:
我拆的一个软驱也有类似的线路,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
看一下和此面安装相对应的另一边是什么样的,有点象简单的容式编码器.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

网友:
芯片上那个深蓝色的涂覆液是什么?

网友:
转速,方向

网友:
应该是测速的

网友:
就是测速,在对转速要求比较高的场合中用来做恒速反馈
以前高级一点的磁带随身听电机、录像机磁头电机上会有这种设计。

网友:
算是测速发电机??

网友B:
测转速测性的,通过旋转磁场做切割产生感应电动势,通过放大器得到测速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转速测性的,通过旋转磁场做切割产生感应电动势,通过放大器得到测速脉冲 ...

应该是这样,测速用的,我买了俩个,回来研究一下~

网友:
集成度好高  之前拆了CPU散热风扇  也是无刷电机   更牛逼 单芯片解决方案。

网友:
旧软驱上拆下电机下面的电路板就有这种感应线路,边上sot23-x的ic是霍尔感应芯片,,,,

网友:
有霍尔还用这个测速?

网友:
难道磁钢磁场会切割产生电动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转速测性的,通过旋转磁场做切割产生感应电动势,通过放大器得到测速脉冲 ...

背后看到有三个霍尔元件,再加这个不是多此一举吗? 还是有别的什么用意?

网友C:
第一次看到这种,测速?话说不是有霍尔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看到这种,测速?话说不是有霍尔了吗?

我猜测啊,是测速的,霍尔用来控制电机换相,pcb上的线圈也可以产生电磁感应,用来测转速。

网友:
求大神科普

网友:
像是编码器吧~

网友D:
我也有这个电机 也拆了   在研究   准备   自己用驱动板去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这个电机 也拆了   在研究   准备   自己用驱动板去驱动

问下,如果用来做低速控制,是不是这种多片磁钢的不太好用啊,那种一体式磁环的电机会好一些?

网友(2016-07-23):
之前见过一款用PCB画类似的线圈来做电机的定子部分 !

网友:
看来马达行业,深入研究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奇思小奥秘!

网友(2016-10-13):
研究下这些类似线圈的输入输出接到哪颗芯片哪些引脚,对应下芯片该引脚功能试试反推下。
楼上有人提到“印制绕组电机”,根据楼主提供的图片,我认为转子铁心那块棕色的圆盘,估计是环形充磁盘,对应驱动板的位置也正好是这些规整的PCB走线。
因此,初步推测用来作为“发电机”,可能功能类似于“旋变”?

网友:
我认为输出频率代表转速,

网友:
应该PCB感应线圈,检测脉冲

网友:
会不会是检测自己的控制输出是否正常用的?

网友:
记得旧软驱上的电机是这种,以前查过驱动芯片的资料,没找到

网友:
辅助测速

网友:
nidec 日本电产集团[尼得科集团],好东西

网友(2018-07-21):
测速线圈

网友(2020-04-10):
是不是电容式编码器?

网友E:
蓝色的封胶叫什么
哪里有卖
多久能干
贵不贵

网友:
电磁感应反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蓝色的封胶叫什么
哪里有卖
多久能干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也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就是当做简单编码器输出脉冲用,霍尔的检测用于电机定位精度不高,所以通过这个提高定位精度用的

网友:
铜线切割磁场产生转速脉冲?我猜的。。。

网友(2021-08-25):
应该就是如 21楼 和 41楼所说。
反面的三个芯片可能是 hall 元件,用来产生换相信号。
板上的线圈用来产生旋转信号。每转一圈就有 20来次变化,可以比较精确地测出转速和转角。

我也买了个这种电机,下次拆开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