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LUKE电阻档表笔开路时仍然有100多M的电阻,请教坛友...

楼主(2016-04-23):
不知道有没有坛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怎样解决,上论坛求助一下,
已经清洗过表笔座,用风筒吹一下,可以管用几分钟,等温度下来了,问题依然。

网友:
酒精清洗,超声更好,洗板水加超声最好。外壳也洗洗(*^__^*) 嘻嘻……

网友:
把表笔取下来呢?

网友:
外壳也要处理,特别是插头处

网友:
电阻挡,开路,理论上是无穷大。显示的100多兆电阻。有没有可能是电池不够了。我的某国产品牌万用表,通断挡,测几k的电阻,蜂鸣器都响,我怀疑是没电了,还没拆呢。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坛友,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