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NMOS高边驱动可靠电路

楼主(2016-04-23):
准备做个一键开机的电路  但是Pmos电流太小了   Nmos放低边又不安全  板子一直带电

有没有可靠的高边驱动电路    把NMOS放高边

网友A:
单片机的输出保持信号变成振荡输出自举升压开启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输出保持信号变成振荡输出自举升压开启不就行了

能不能上个电路学习下

网友:
需要多大的电流?

网友:
开机电路,直接上拉就可以了吧

网友:
20A电流,至少要40A以上的MOSFET,这样的MOSFET有不少。IR有一些用于MOSFET驱动的芯片吧,IR21xx什么的。

网友:
单片机输出方波 电荷泵倍压后驱动高侧nmos
优点是死机还能自己关掉。。缺点是静态耗电会变大。。和过大电流时导通关断瞬间线性比较长,mos容易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输出保持信号变成振荡输出自举升压开启不就行了

请问,如果高边的NMOS驱动使用了带自举电容的驱动电路,为了保证一直开启,单片机输出的信号应该是一直高电平还是振荡的信号???或者说单片机的控制信号一直输出有效电平,经过自举电路后输出的驱动电压能够一直保持NMOS导通吗?

网友:
电流不够,并啊

网友:
电源分2组,控制电路一组,用pmos ,功率部分用nmos 自居升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果高边的NMOS驱动使用了带自举电容的驱动电路,为了保证一直开启,单片机输出的信号应该是一直高 ...

肯定是振荡信号,维持高电平就没有自举了

网友:
耐压多少?汽车电子里有高边开关,原来用过,太久了忘记型号了,英飞凌的

网友D:
光耦十隔离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振荡信号,维持高电平就没有自举了

举个例子,我要用PWM信号来控制高边NMOS的导通与关断,但是高边NMOS驱动信号需要振荡,那我该如何来控制呢。既要保证控制信号有效,又要保证导通时间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举个例子,我要用PWM信号来控制高边NMOS的导通与关断,但是高边NMOS驱动信号需要振荡,那我该如何来控制 ...

自举驱动的没法100%占空比  这样电源利用率就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100%  只能升压,没别的办法

单独用个555之类的做电荷泵升压驱动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举个例子,我要用PWM信号来控制高边NMOS的导通与关断,但是高边NMOS驱动信号需要振荡,那我该如何来控制 ...

自举的震荡信号最好和pwm的信号分开,只有设计上和实际pwm信号特殊的情况下才能公用于自举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自举的震荡信号最好和pwm的信号分开,只有设计上和实际pwm信号特殊的情况下才能公用于自举电路。 ...

哦,那控制用的PWM信号可以加在高边NMOS驱动电路上吗?还是说因为自举的关系只能加在低端驱动电路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那控制用的PWM信号可以加在高边NMOS驱动电路上吗?还是说因为自举的关系只能加在低端驱动电路上? ...

pwm可以通过图腾柱来直接驱动高端Nmos,图腾柱的上供电端接自举升压后的高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wm可以通过图腾柱来直接驱动高端Nmos,图腾柱的上供电端接自举升压后的高电压 ...

PWM工作过程中,不断开关会消耗自举电容的电量,从而使VGS电压逐渐降低,也就是说只能提供有限时间有限开关次数的消耗,这样是不是就需要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需要给自举电容充一次电呢?

网友:
多高的电压?
电压不高,电荷泵驱动最简单,如MIC5014
电压高,用高频变压器隔离驱动,用30~60khz的高频驱动,次级整流滤波稳压管限幅直接驱动MOS管

网友:
PMOS就没有满足你要求的,使用NMOS做高边驱动,太化不来了,自举又达不到你的效率,升压的话,似乎又……

网友:
百度查下自举电路,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突变,二极管防倒流的原理,提高电容一端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工作过程中,不断开关会消耗自举电容的电量,从而使VGS电压逐渐降低,也就是说只能提供有限时间有限开 ...

自举电路有单独的震荡,持续不断地产生高压,只要元件参数合适,完全能保障一定的电压值,设计合理,不会受你pwm开关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耦十隔离电源

想到一块了!

网友:
磁隔离,光耦隔离,隔离变压器和隔离电源

网友:
类变频器的,都用光耦

网友F(2023-05-10):
要么就用TLP190/TLP3906之类的光伏输出光耦, 光耦可以直接驱动高端NMOS管, 电路超级简单.

缺点: 1. 贵 2. 响应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要么就用TLP190/TLP3906之类的光伏输出光耦, 光耦可以直接驱动高端NMOS管, 电路超级简单.

缺点: 1. 贵 2.  ...

你好 请教下。我用光耦 高边驱动的 nmos   功率大了   光耦吸收了大部分的电压  导致  mos没有完全导通 而发烫 。这是为什么了?  光耦用的 TLP291   pwm 控制 频率 1k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好 请教下。我用光耦 高边驱动的 nmos   功率大了   光耦吸收了大部分的电压  导致  mos没有完全导通  ...

用普通光耦驱动高边MOS? 光耦的供电从哪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普通光耦驱动高边MOS? 光耦的供电从哪来?

24v 稳压到  15v   然后给光耦那边 vcc 供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要么就用TLP190/TLP3906之类的光伏输出光耦, 光耦可以直接驱动高端NMOS管, 电路超级简单.

缺点: 1. 贵 2.  ...

这两个型号的光耦为啥可以直接驱动了? 我看手册好像和普通的没有什么区别耶

网友:
直接用高边开关,不差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24v 稳压到  15v   然后给光耦那边 vcc 供电

高端开关的话需要隔离供电啊, NMOS导通时栅极电压是高于VCC的, 你再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两个型号的光耦为啥可以直接驱动了? 我看手册好像和普通的没有什么区别耶

这俩是光伏输出啊, 你仔细看看, 如果不是光伏输出的话你NMOS必须得有辅助电源才行

网友:
直接用:栅极驱动IC

网友(2023-12-04):
隔离电源模块,次级以S为地,抬升Vgs

网友(2024-01-04):
DRV8300DRGER 买一个得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