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功耗怎么算啊,另外求推荐步进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2016-04-24):
步进电机:75电机 ,三相六线,电压30V,电流4A,
稳定可靠,最好外围电路能简单一点
看别人家用了很多年的驱动电路,用了NMOS,和PMOS做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个相里串了个FR107,电流不才1A吗,能满足要求吗?
还有电源选择的是变压器24V和一个KBL406整流桥,整流桥额定电流才4A,电机不是30x4A=120w吗?为什么他的电路能可靠工作 呢?

网友A:
老老实实买控制器

不可能每个人都成电机驱动器设计专家,能用好 不错了

网友:
4A是最大的,你可以用它工作在0.4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老实实买控制器

不可能每个人都成电机驱动器设计专家,能用好 不错了 ...

+10086

网友:
加我,995971182,发资料给你

网友:
刚刚用TB6600做了一个,就是不知怎么样,步进电机是转的挺欢的,还没有直接带负载。也是同样的要求。

网友:
机械一般看扭矩选择的

网友:
ti的drv8711,spi配置,脉冲控制,外置mosfet。

网友:
直接驱动75的芯片,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