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bios最近一直无法enter,求解决

楼主(2016-04-24):
        我的联想笔记本电脑买来三年了,一开始进入bios就是开机时按F2还是F1忘了 或ENTER。 但是最近电脑自从装了三系统win7 64,win7 32,ubuntu,引导也是改了又改

        现在我开机画面正常显示的是按F2或ENTER进入BIOS 但是即使我按了所有可能进入BIOS的键,却最多会有   正在进入bios的提醒,然后还是跳到ubuntu的grub2.0画面。(电脑一开始就设置的是ubuntu引导windows)

        现在极为无奈,先要请教论坛里的大神。

        我的电脑买来不久,应该不是什么BIOS电池没电的问题。

网友A:
bios电池扣掉,短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电池扣掉,短接下

这个是用来破解bios密码用的吧 对我进入bios也用帮助吗 请问是什么原理

网友:
没有高深的原理.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复位下bios ,万一好了呢

网友:
有些笔记本需要断电,再上电,冷启动才能进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