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电饭锅突然不工作了,怎么修

楼主(2016-04-24):
故障现象:放置10天左右现在想用就突然不工作了,插上电数码管不亮(有一次突然亮了一会儿,很暗,之后彻底不亮了),蜂鸣器也不响(正常情况下插上电会叫一下的)

目前量到的是7805的1脚电压为0.5V,不是是输入电压不对还是7805已经坏了

楼主:
发现电饭锅和电磁炉很容易的突然不工作,原来的一个电磁炉也是,放了十几天后就突然没用了

这个电饭锅用的时间不长,估计才一年多

网友A:
这很好修啊,检查7805输入输出对地是不是有短路,查变压器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整流管坏掉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修过东芝低端笔记本,买过东芝低端电视,感觉东芝低端产品品质着实一般,估计是为了适合这边的市场吧,昔日的日本家电厂家大都退出利润微薄的市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很好修啊,检查7805输入输出对地是不是有短路,查变压器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

7805没有短路,刚量了下变压器的线,有点奇怪:

万用表交流档测得变压器输入端一端是240V 另一端是225~230V

实际的变压器的输入端不是应该是火线和零线吗?测两端的压差应该是220V啊,我现在直接测插口的电压是220V

------------------------------------------------------
测得变压器到插座哪里两个个通一个不通,

结果出来了,是线坏了,原装线都这么不经用。。。。

现在还要不要做饭了?

楼主:
从来没有碰到过坏线的情况

网友:
弧形走线估计是当保险用吧?

网友:
这些线什么配件都是找国内代工,能怨谁

网友:
我修不通电的东西一般先测电源线。看保险。

网友B:
口这么齐,不是被什么割到了吧?

网友C:
东芝的产品都用细线当保险丝了

网友D:
感觉你买的是国内的假货了吧,

网友:
这种电器,能用就得了。生产线上的工人成天干这个肯定干的都要吐了。

网友:
东芝的低端机也是一般的

网友:
强电的东西尽量只换不修

网友:
用宏发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口这么齐,不是被什么割到了吧?

不是割到的,这个位置谁没事会去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你买的是国内的假货了吧,

天虹买的,也有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芝的产品都用细线当保险丝了

行业上都有这样用保险丝的东西了?

网友E:
我见过这种线,时间长了以后铜丝变硬,折断了后里面掉渣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见过这种线,时间长了以后铜丝变硬,折断了后里面掉渣渣

是的,我原来一个热得快也是这种线,用了一段时间直接线都发热烧断了,奸商做的线,看起来粗,里面全是塑料,导线就是一些细丝,估计还是铁的,反正看起来不像铜

网友:
这种基本不能修,只能换主板

网友:
换根线,还是个好汉。

网友:
线给人家换了,

网友:
拆掉7805,AC档测变压器输出端电压即可

网友:
换过新的吧

网友:
是不是电源线的问题

网友:
目测电源线坏了或者没插牢

网友:
铜包铝线吧······确定是东芝电饭锅?

网友:
看线感觉不想不像真货

网友:
看电路板,用料跟国产的差不多的货色吧

网友:
我感觉比一般国产货还是好些的

网友:
这个是国内代工的吧,看电路板不是日本人的风格。是不是冒牌货?

网友:
天虹的东西是很贵但是质量并不能保证

网友(2016-05-24):
引用 网友E:
我见过这种线,时间长了以后铜丝变硬,折断了后里面掉渣渣

估计是铝线,氧化了,就掉渣渣

网友:
估计是"伊立浦"代工的.

http://item.jd.com/729874.html

网友:
原理还是比较简单的,
一级一级检测,应该能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