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一体机 参数怎么理解 50w*4

楼主(2016-04-24):
上面有矛盾的地方 50*4 得需要200w的功率 ,怎么电源上标的10A就够 ,帮别人问的,自己也好奇
具体需要选择12v多少A电源才合适 ?为什么会有50w*4 这个参数,要是4个声道全接上 需要用多少电源?

网友A:
瞬时功率,平均功率

网友B:
四个喇叭,每路5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瞬时功率,平均功率

其实意思是选50w 连续工作电源就可以,只要能抗住 瞬时 200w功率的 对吗?

网友C:
是否看到过那些小功放动不动就标800W,1500W什么的,

哎,其实大不了就是峰值而已,要是你这样算,还没有考虑效率的问题,就算50%,那么电源功耗得400W,12V的机器400W,得多大电流,40A了,哈哈

那些不用管,随便接就好了,当然正常情况下电流还是会是A级别的,和喇叭音量大小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喇叭,每路50W

问题关键是 接一个喇叭 时候 电源选50w可以吗 , 接上4个喇叭  选50w 会不会烧坏电源 ,毕竟 50w 和200w电源价格差距很大,只要稳定工作能出声音就好,不考虑音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关键是 接一个喇叭 时候 电源选50w可以吗 , 接上4个喇叭  选50w 会不会烧坏电源 ,毕竟 50w 和200w电 ...

也就是峰值50W的水平,按10A选电源就行

网友C:
50W足够!

不过滤波电容最好大点,喇叭动态才好,
另外,你说会烧坏电源,这个就看你的电源是不是带短路保护了,负载功率大,等效阻抗小,那么小到短路吧,主要电源带保护就好了,更多的结果是喇叭打嗝,音量大了,遇到高动态的比如鼓一类的声音,功率很大,电压被拉低,出现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看到过那些小功放动不动就标800W,1500W什么的,

哎,其实大不了就是峰值而已,要是你这样 ...

谢谢了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W足够!

不过滤波电容最好大点,喇叭动态才好,

谢谢 ,,,,,,,是有打嗝保护电源,不是直接接的电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