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我机械臂上用的无刷直流磁矢量控制电机极慢速旋转视频

楼主(2016-04-25):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7483-1-1.html
之前这个帖子发的电机控制板电机部分初步功能验证部分调试完成,现实现BLDC的慢速旋转控制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0NzEzNzY0MA==.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0NzEzNDg0NA==.html

网友A:
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这样是可以的,楼主测试过带负载情况么,转动惯量比较大的情况

网友:
厉害!不知带载后或者负载变化时响应及扭矩如何?位置环闭合会好一些吧?

网友B:
你这个极对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这样是可以的,楼主测试过带负载情况么,转动惯量比较大的情况 ...

现在的自拍杆都是用这种无刷电机, 还带一部几斤重的单反相机,一点压力没有,转得比这还慢,比鸡头还稳定,关键是驱动和算法

网友:
极对数不少,说慢也不慢。

网友:
楼主的电机控制用的什么算法?ST的库?还是自己的代码?

网友C:
同问楼主的电机控制算法,可否给个思路?最近在做这个,可是发现没什么头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极对数多少?

大电机27,小电机9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楼主的电机控制算法,可否给个思路?最近在做这个,可是发现没什么头绪啊。。。 ...

用mos逆变生成3相正弦波,在定子绕组上生成旋转磁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这样是可以的,楼主测试过带负载情况么,转动惯量比较大的情况 ...

用手捏住电机轴算带载吗?只要不失步,代载情况下转子位置落后旋转磁通位置一个固定的相位,负载转矩越大落后的相位越大,两者关系非线性正相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手捏住电机轴算带载吗?只要不失步,代载情况下转子位置落后旋转磁通位置一个固定的相位,负载转矩越大 ...

楼主没有测反电动势吗?我现在想先做个带霍尔的无刷SVPWM驱动,感觉还是挺有难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mos逆变生成3相正弦波,在定子绕组上生成旋转磁通。

我现在在看ST的FOC2.0电机库,可是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你的这种效果啊。。。我的电机是带霍尔的

网友:
楼主用st 的库么?

网友D:
这个是spwm根本没什么技术 这种电机如果没有编码器FOC根本不能做到几转每分 我的已经做到了 ,我已经实现位置控制了 就是那种像弹簧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spwm根本没什么技术 这种电机如果没有编码器FOC根本不能做到几转每分 我的已经做到了 ,我已经实现位 ...

请教高手电机定子铁心的磁通气隙造成的输出转速不均匀除了用位置闭环消除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我这个不是太了解

网友(2016-09-04):
引用 楼主:
请教高手电机定子铁心的磁通气隙造成的输出转速不均匀除了用位置闭环消除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我这个 ...

齿槽转矩的削弱方法还是挺多的,不过都需要改变电机的机械结构,还都会稍微降低电机最大输出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