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环PID自适应的问题

楼主(2016-04-25):
        最近在做一个直线电机驱动器,用在自动门上的。遇到了一个难题:  在负载重量变化比较大时速度环PI参数不适应,运动出现不流畅的现象。希望又惊又怒的大侠指条明路,速度环PI参数如和做到自适应?

网友A:
LZ的电机长什么样,有图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电机长什么样,有图没

有图片。

网友B:
加大功率,加减速器,唯一解

网友C:
求教如何实现的速度环自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大功率,加减速器,唯一解

有没有看到哪个产品做出了自适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看到哪个产品做出了自适应的?

没有了解过。

高端的 数控加工设备 应该是  变参数的 PID控制,负载特性随 速度、加工材料在改变,控制系统增益也要随之调整。

你那个门 负载变化 应该有范围限制,驱动能力不够卡住了动不了的,怎么调都没用

驱动能力估算靠经验,还和具体控制指标有关,           先测量负载,驱动*3 或者*5 ,有条件*10

网友B:
百度  “能控性”

系统的状态变量可由外输入作用来控制的一种性能。如果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间隔内,可以用幅值没有限制的输入作用,使偏离系统平衡状态的某个初始状态回复到平衡状态,就称这个初始状态是能控的。

实际使用时 ,使得 系统回复到平衡状态必,须满足  “幅值没有限制的输入作用”。 加大执行机构的功率 ,大于扰动 1到2个数量级(看响应时间的需求)

网友D:
用皮带的不是很好么,这直线电机故障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皮带的不是很好么,这直线电机故障多吧

故障比用皮带的肯定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教如何实现的速度环自适应

目前采用的是变参数的自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  “能控性”

系统的状态变量可由外输入作用来控制的一种性能。如果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间隔内,可以用幅 ...

受教了。

网友(2017-02-09):
引用 网友B:
百度  “能控性”

系统的状态变量可由外输入作用来控制的一种性能。如果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间隔内,可以用幅 ...

能控性和这个问题没有太大的关系

网友E:
楼主方便提供一下这个直线电机的资料或者型号吗?如果我想DIY用于家里的窗帘控制不知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方便提供一下这个直线电机的资料或者型号吗?如果我想DIY用于家里的窗帘控制不知是否合适 ...

可以。驱动器开发了。非常静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驱动器开发了。非常静音

这种电机有多长?很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机有多长?很贵吧

不贵   根据情况可长可短   体积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贵   根据情况可长可短   体积很小

这样的话用于家里的窗帘遥控DIY不错啊 ,能否提供一下电机的资料或者品牌,我想了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