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HID二次开发库?(求助)

楼主(2016-04-25):
弄了几天的HID都没有办法调用,好不容易在网上找了个HID的二次开发库但没有办法用,(要用LABVEIW来调用DLL文件)不知道是那儿的问jg

网友:
直接调用微软的hid库啊。

网友A:
VC6.0,调用HID库,开发测试成功!
LABVIEW,应该也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6.0,调用HID库,开发测试成功!
LABVIEW,应该也是可行的。

不会用VC6啊,HID库是不是就是调HID。DLL文件,你有HID.DLL的手册吗?

网友:
应该就是调用和硬件相关的DLL

楼主:
只知道是调用HID.DLL但不知道其函数的原型没有办法加输入输出参数

网友:
装个ddk,把它的头文件打开看看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