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驱动sx1278,程序已调试完成,共享源码

楼主(2016-04-25):
原理图贴请移步 原理图

网友:
sx1278是什么芯片

楼主:
SX1278 扩频技术433M无线芯片

网友A:
实际距离有测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距离有测试么

有,传两堵墙 不到500米,弹簧天线

网友:
SX127X 是SEMTECH公司最新推出的 LORA 调制方式的RF芯片方案。 理论是在 20dBm @250bps 能达到30千米的通信距离。

网友:
感谢分享,以后能用的到。

网友B(2016-05-25):
引用 楼主:
有,传两堵墙 不到500米,弹簧天线

这鸟玩意 不跳频 抗干扰很差,虽然通信距离远。

新出芯片了13xx。
还有硬件调试 没有 网分 很难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鸟玩意 不跳频 抗干扰很差,虽然通信距离远。

新出芯片了13xx。

433用的设备很多,估计是同频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433用的设备很多,估计是同频干扰

是的。 同频干扰 没有跳频的话很差,不如CC1120(狭路相逢勇者胜)

网友D(2016-12-25):
楼主方便共享一下1278的原理图和具体参数吗,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方便共享一下1278的原理图和具体参数吗,感激不尽

到处求啊,1278的帖子都被你翻遍了。按照官方手册的值做就没问题的。

网友E(2017-04-22):
引用 网友B:
这鸟玩意 不跳频 抗干扰很差,虽然通信距离远。

新出芯片了13xx。

一点对多点能调频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是的。 同频干扰 没有跳频的话很差,不如CC1120(狭路相逢勇者胜)

CC1120有自动调频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CC1120有自动调频功能?

CC1120没用过的。用的1278把1120替换下来。这个-147dbm 还能搜到信息,了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点对多点能调频吗?

能啊。

网友E:
有指导资料吗?
如何同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指导资料吗?
如何同步?

抱歉,我不太懂你意思。

一点对多点调频,是不是指一个主机模块 对多个从机模块设置 从机模块的通信频率、扩频因子、误码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抱歉,我不太懂你意思。

一点对多点调频,是不是指一个主机模块 对多个从机模块设置 从机模块的通信频率 ...

我的意思是,一个主机对多个从机的这种模式如何来做调频通讯,有没有参考资料。谢谢

网友(2017-06-30):
有发送中断,但是接收方却收不到数据。频率配置这些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传两堵墙 不到500米,弹簧天线

前辈,能不能加一下你的qq,关于你的lora驱动,我遇到几个诡异的问题。我是思考过多遍才来问你的,希望能加一下,谢谢!

网友:
我检测状态寄存器,能检测到信号,有效报头,信号同步,就是进不了接收中断,有没有人能指点一下

网友(2021-07-20):
有stm32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