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24V输出的IO口,如何控制单片机的1.8V和3.3V的IO口?

楼主(2016-04-25):
只需要PLC输出到1.8V和3.3V的IO口就可以,单向的。

目前我认为是要做电平转换,但我没有见到输入24V信号的电平转换芯片,所以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网友:
参考plc输入电路,加个光耦,既隔离又电平转换。

网友:
电阻分压。

网友:
光耦吧,可靠

网友:
电阻分压最经济

网友:
光耦,个人感觉比较合理

楼主:
要选择什么样的光耦的?谢谢。

网友:
tlp521-4  -2即可常规的都可以,但是加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选择什么样的光耦的?谢谢。

TLP181  TLP521

网友:
24V继电器

网友:
使用三极管就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了。

网友:
光耦隔离吧 既然都有PLC了 环境肯定不怎么好

网友A:
之前用过三极管。
以后有机会试试光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过三极管。
以后有机会试试光耦。

有参考示意图吗

网友(2016-06-27):
光偶,响应频率比继电器快

网友(2016-09-28):
引用 楼主:
要选择什么样的光耦的?谢谢。

光耦的种类蛮多的,建议用PC817。

网友(2016-11-02):
光耦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