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调试两路CAN时发现奇怪问题

楼主(2016-04-25):
MCU:STM32F107RCT6
CAN1:PB8,PB9
CAN2:PB5,PB6
已重映射,调试时,CAN2有输出,CAN1没有输出,因为波特率不对,我直接在CAN1和CAN2 Pin用示波器采样,CAN2有波形,CAN1两个Pin全是高。

不知道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求帮助!

楼主:
顶一下,在线等

网友A:
我用103的CAN,没发现什么问题,主要还是检查重映射和时钟这一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103的CAN,没发现什么问题,主要还是检查重映射和时钟这一块吧。

我查了好几遍重映射了,还是没找到问题。
代码如下: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2,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1_CAN1,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CAN2,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1 pin: T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2 pin: R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2 pin: T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引腳不對,can1複用 B8,B9 , 你的碼還是在原來的A11,A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1 pin: T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改成
                /* CAN1 RX PB8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AN1 TX PB9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B:
1.可以找官方的代码试试
2.用can的loop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可以找官方的代码试试
2.用can的loop试试

官方有F107的例程吗?没找到啊
我是用STM32Cube用HAL库的,我查查标准库。

网友:
引脚都配置的不对,6楼给你说了,
我上周刚刚调试107的CAN,我只用了CAN1 试试PD0 PD1引脚,没问题,
另外我是参考金龙 107开发板CAN例程搞的,你可以找一下看看

网友C(2016-05-27):
如果需要can转以太网转换器全套方案,我可以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需要can转以太网转换器全套方案,我可以提供

您这有全套方案?

网友(2019-07-22):
哈哈 时钟没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