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驱动的衰减模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4-25):
直流电机驱动器 DRV8801 ;手册中有下面一段描述:
不明白快速衰减模式、慢速衰减模式主要对电机有什么影响,一般用哪种?

网友A:
步进电机比较讲究这个,看下microchip的AN13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比较讲究这个,看下microchip的AN1307

好的 研究下

楼主:
好像明白了

图片结合下面这段话就可解释了(摘自网络)
“现在的步进电机细分的方式基本上都是电流细分法,将相电流按正弦波相切得到的电流点作为细分点。
在相电流达到细分点时就要控制电流进行控制衰减,否则得话就会出现角度过冲也就无法准确的停留
在细分角度上。电机的速度不同选择的衰减模式不同。高速时快衰减、低速时慢衰减。高速时慢衰减
就会出现震动大、噪音高等问题。低速时选择快衰减就会导致电机无力严重时会出现定位不准。电机
控制IC上的电流衰减所针对的是H桥开关管的控制模式。慢衰减时高侧管关闭,快衰减时高低侧管都
关闭。混合衰减是先是以快速衰减然后以慢速衰减,混合衰减的时间比例因芯片和功率也个不相同。”

楼主:
一般的直流电机电机驱动,用H桥控制的,应该是慢衰减模式用得多,早期的电动自行车的驱动或者是低成本的无刷驱动,多半也是慢衰减模式,而用它来实现ABS刹车效果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