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howmount 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win7下

楼主(2016-04-25):
win7 下PATH环境变量
C:\Program Files (x86)\Intel\iCLS Client\;
C:\Program Files\Intel\iCLS Client\;
%SystemRoot%\system32;
%SystemRoot%;
%SystemRoot%\System32\Wbem;
%SYSTEMROOT%\System32\WindowsPowerShell\v1.0\;
C:\Program Files\Intel\Intel(R) Management Engine Components\DAL;
C:\Program Files\Intel\Intel(R) Management Engine Components\IPT;
C:\Program Files (x86)\Intel\Intel(R) Management Engine Components\DAL;
C:\Program Files\Microsoft\Web Platform Installer\;

win 7 测试cmd:能用的很多,如ls、cls等,但showmount 不能,我想访问NFS挂在的其他盘符,但这。。

网友: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cc731455.aspx

网友:
这是微软官方的解释

网友:
On Windows 7:
(You must be running Ultimate or Pro, a version of Windows 7 which supports Client for NFS)

Install "Client for NFS" feature (Control Panel / Programs and Features / Services for NFS / Client for NFS)

Disable Windows Firewall or other local firewall (open all required ports later)

Use "Regedit" and add anonymous UID and GID to 500,500 (or whatever user ID you want to have access on CentOS)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ClientForNFS\CurrentVersion\Default\AnonymousGid (new DWORD 32)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ClientForNFS\CurrentVersion\Default\AnonymousUid (new DWORD 32)

- Reboot
(or restart NFS Client from CMD line)
nfsadmin client stop
nfsadmin client start

- Make sure you can see the Linux NFS exports from Windows 7

showmount -e 192.168.146.131 (use your NFS Server's IP address)

- If showmount hangs, it's probably a firewall or network routing issue

mount -o anon 192.168.146.131:/devpool V:

If you get Error 53, the you must change the Network Priority order so that Client for NFS network provider is ABOVE the regular Windows Network provider (so NFS gets tried first; otherwise, you'll get prompted when trying to make connections and get Error 53, which will waste a LOT of your time as it did mine):

地址 http://www.sevenforums.com/netwo ... oblem-mounting.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On Windows 7:
(You must be running Ultimate or Pro, a version of Windows 7 which supports Client fo ...

http://www.cnblogs.com/itech/archive/2012/06/17/2552514.html
Thank you !

网友A:
你的标题太误导了。 我不知道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标题太误导了。 我不知道你的需求。

抱歉。耽误你时间了。

最近做Linux下项目。需要win7下 能远程操作它。 固选定NFS。

但发现win7 Cmd 下键入“ showmount” 后出现如  标题  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 7 测试cmd:  cls  本来就是 DOS 命令 肯定能用。

你确定 ls 可用 ?!

是的。我的台式机可以,但笔记本不可以。我也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耽误你时间了。

最近做Linux下项目。需要win7下 能远程操作它。 固选定NFS。

没什么  解决问题是一种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  解决问题是一种乐趣。

朋友,这个 死活 挂不上去,能帮帮看看哪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这个 死活 挂不上去,能帮帮看看哪出问题了?

你用linux  能挂载上去?  我以前遇到NFS 服务器  , 因为使用nfs 协议版本问题导致在centos 无法挂载成功(v2   v3  v4)     我好久没用过windows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这个 死活 挂不上去,能帮帮看看哪出问题了?

你linux 下能挂载吗?  NFS 是设计给Linux 的。不知道你的NFS服务器设置 使用的协议版本(V2  V3  V4)   ,我当时调成V4   ,才让centos 6.7  挂载上的。   也许你可以考虑samba。
我已经好久没用过windows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linux 下能挂载吗?  NFS 是设计给Linux 的。不知道你的NFS服务器设置 使用的协议版本(V2  V3  V4)   ...

没有。昨晚没有搞。现在调试环境打算用

secureCrt--SSH   +  FileZilla。

没用过NFS,所以想折腾NFS看看。

你远程调试怎么调试?  我就是业余学习下,路由器离电脑主机比较远,所以Linux设备放到路由器旁边。

顺便再问下,朋友,你远程调试 一般用什么 工具?

最后,谢谢你近几次的热心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昨晚没有搞。现在调试环境打算用

secureCrt--SSH   +  FileZilla。

我用的是类 unix系统。, 我肯定是用终端 ssh 登录。windows下, 我使用xsh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