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印卡的时候怎么避免色差?

楼主(2016-04-25):
rt,据说印刷方式上有猫腻?什么数码印刷、直接打印什么的
而且一般印刷量小好像也不太给做?大家有什么高招吗?

网友A:
开胶版是比较麻烦  一点点量就别想了  光调机对版就要1上午  还不算晒菲林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胶版是比较麻烦  一点点量就别想了  光调机对版就要1上午  还不算晒菲林时间  ...

数码的话,色差怎么避免呢?如果交期要的紧,好像也只能数码了吧

网友B:
如果都是单色,买潘通色卡查色号,直接给印刷厂提供色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都是单色,买潘通色卡查色号,直接给印刷厂提供色号

这个一般要多少量,厂子才帮配专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