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无法下载的不归路

楼主(2016-04-26):
有个MEGA128A单片机需要下载程序

网上买了10几块的USBASP下载,下载进去后显示校验失败
我就手动下载,再读出,发现读出的不对,肯定是这个鸟下载设备不行

好吧,网购个一百来块的USB AVRISP mkII 下载器 ,回来又是无法下载
联系卖家,说升级AVR STUDIO ,升级到AVR STUDIO7
下图是使用AVR STUDIO4下载不成功的图片

花了半天下载安装STUDIO7,编译又不行,还要花时间研究怎么才能正常编译,想说的是程序员真苦逼
顺便说一句,难怪ATMEL在中国市场被ST抢去了很多

网友:
你的JTAG引脚除了上拉电阻之外,还有用到其它功能(ADC),不能有对地电容.

网友:
10几块的下载器下载一直都没有问题啊

网友:
大概是电路的大大原因,贴个图好说明一点

网友:
一直用双龙usbisp,从未出过问题。
十几块钱的也试过,太不靠谱

网友:
有问题,先找找自身的原因。

网友A:
时至今日 为啥还入AVR 的坑?  STM8不够便宜好玩么   非要下载AVR弄个并口就好了

网友:
十几块钱的USBASP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楼主可以试试其它板子或其它AVR芯片,看看是不是可以用,进而判断是哪个环节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至今日 为啥还入AVR 的坑?  STM8不够便宜好玩么   非要下载AVR弄个并口就好了 ...

只是老的MEGA128程序需要维护一下

网友:
10几块的下载器下载一直都没有问题。

网友:
很早很早以前SL双龙的U口百元下载器很好用,软件也好用。
现在不知道了,AVR好像没啥人用了

网友:
碰到过显示校验失败的情况,需要先擦除芯片,再烧写就行了,只在烧写选项中选上擦除是不行的。

网友:
那个蛋疼的熔丝噢

网友:
一直用的MK2,AVRSTUDIO 4.18 下载,很稳定的,没什么问题。个人还是认为AVR要比STM8让人放心的多。

网友:
我锁死了15片MAGE8幸好程序烧进去后锁死的

网友:
先别怪这怪那,找找自身问题

网友:
A V R用软件用的还行,就是工具不通用。比较麻烦又贵

网友:
先看看main能不能找到单片机,读id什么的啊,读不到id就问卖家,读到了就自己找原因吧。实在不行搭单片机最小系统,试试下载器好使不。

网友:
AVR就是锁死比较烦人.
除此以外,下载基本很少遇到问题.

楼主:
网友那收了一个dragon,找不到驱动
使用AVR STUDIO6.2

真的给AVR搞的要吐血了

楼主:
把AVR STUDIO6.2 卸载了

再装AVR STUDIO4

网友:
楼主是不是在程序中更改过时钟?如果是,楼主不妨看看一个以前发过的帖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39313&mobile=2

网友B:
Mega128 的ISP的数据收发映射在rs232引脚上,跟其它系列有些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ga128 的ISP的数据收发映射在rs232引脚上,跟其它系列有些区别。

感谢回复,是的那个编程引脚使用PDI PDO
现在问题解决了,还是使用AVR STUDIO 4配合AVR Dragon 可以成功烧写程序
使用买的100来块的AVR ISP无法操作
使用十几块的USB ISP读写熔丝可以,写程序也可以,不过校验失败
100来块的AVR ISP计划今天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