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继电器那位用过这种电路?三极管驱动继电器没有动作

楼主(2016-04-26):
这个电路是继电器驱动,用的STM32控制MC1413驱动继电器,加入C1电容后驱动不了,D2,D1端电压为0,去掉C1就没有问题,驱动正常,请问C1在这个电路中有什么作用?去掉可以吗?

网友:
明明一只三极管两只电阻可以搞定的事,楼主你弄这么复杂干嘛。电容隔直,加了电容当然不行了。

网友:
可以看出,设计这个电路的是高手

网友A:
这个电容绝对不能去掉,是为了增加电路可靠性。单片机通过脉冲形式驱动继电器。一旦程序跑飞,脉冲就会停止,继电器会立马断开。比给高低电平可靠多了。

网友B:
这个电容是不是3.3V的去耦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绝对不能去掉,是为了增加电路可靠性。单片机通过脉冲形式驱动继电器。一旦程序跑飞,脉冲就会停止 ...

这种保护电路用的好多的,在LED屏中的行驱动中就用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绝对不能去掉,是为了增加电路可靠性。单片机通过脉冲形式驱动继电器。一旦程序跑飞,脉冲就会停止 ...

脉冲形式?这样继电器不是频繁动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脉冲形式?这样继电器不是频繁动作了

并不会,假设给的脉冲是1K,继电器线圈视为电感,电流不会突变,因此继电器会一直保持吸合,哈哈哈哈,神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是不是3.3V的去耦电容?

要说作用,还是通交

网友:
学习了,涨姿势……………………

网友:
是我理解错了,确实有独特用途,只是理解不了为什么要这样复杂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学习了, 值得思考

网友:
高手们的电路看不懂~

网友:
的确是脉冲驱动继电器呀,的确是高手,
一般的人都是想着io直接输出高低来控制。

网友:
原来还能这么玩继电器,真是长知识。

网友D:
能具体说一下什么应用环境下要这样设计吗

网友:
相当于一个电荷泵?会不会导致C2上的电压太高?

网友:
这种方式比较少见,涨知识了!

楼主:
刚刚测试下,用定时器做IO翻转,250HZ还是没有办法驱动的。看来只能用PWM控制输出了。

网友:
这确实是一个高手设计出来的电路啊,有脉冲继电器动作,没脉冲就不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测试下,用定时器做IO翻转,250HZ还是没有办法驱动的。看来只能用PWM控制输出了。 ...

250Hz不够高,除非你加大电容。

不要用PWM,PWM是硬件外设,即使CPU跑飞也会持续输出方波,跟原设计目的相悖

一定要软件翻转IO来产生方波,想办法提高频率就行

楼主:
250Hz不够高,除非你加大电容。

不要用PWM,PWM是硬件外设,即使CPU跑飞也会持续输出方波,跟原设计目的相悖

一定要软件翻转IO来产生方波,想办法提高频率就行

回复:

现在频率到2.5KHZ,还没有驱动继电器,看来定时IO翻转方案行不通的

网友:
加大C1/C2至uF级别,我相信能行

网友:
主要是为了 上电 不要误动作

网友:
高手设计的电路,需要程序很好的配合才行

楼主:
刚刚把二极管换了,电容加到1uf,正如mowin大师所说,现在250HZ可以正常驱动继电器。

网友:
吼吼,,,我就是这么做的,关键的继电器需要一个可靠的驱动,,,,

网友:
预防程序跑飞,这种电路适用于需要高可靠性的场合,普通场合我都是直接高低电平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把二极管换了,电容加到1uf,正如mowin大师所说,现在250HZ可以正常驱动继电器。 ...

1khz的方波,更稳定

网友:
这个电路还具有延时断电的作用呢

网友E:
哪位 莫友 能详细解释一下 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吗  还有就是  D1,D2 还有 C1,C2 各实现什么 功能了?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脉冲形式?这样继电器不是频繁动作了

不能单纯只看C1,应该和R1一起看,保证驱动继电器的信号是一定的时间宽度,不可能长时间导通继电器。只有在信号来的瞬间,给继电器线圈一个驱动脉冲。

网友:
涨知识了,这个电路真没见过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收藏,备用!涨知识了

网友:
二极管及电容,组成一个倍压整流电路,输入要求是交变的(脉冲形)。

网友:
学习了,在高可靠电路上就要用到

网友:
思路确实好,可靠性高

网友:
电压力锅上用的

网友:
原来可以这么玩, 单片机跑飞了 就自然断了  思路牛B

网友:
学习了 高可靠性继电器驱动 倍压整流

网友:
电池充电脉冲也这样设计过,免得死机撑爆电池

网友:
学习了,思路确实不一般

网友:
修改一下PWM脉冲的频率

网友:
经典啊,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高可靠

网友:
电容要是崩了,那也就挂了。。。

网友:
长姿势了 。 电容加三极管是不是也一样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哪位 莫友 能详细解释一下 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吗  还有就是  D1,D2 还有 C1,C2 各实现什么 功能了? 谢谢 ...

IO口配置为开漏输出,如果使用推挽,充电瞬间会输出大电流,损坏IO。
IO输出1,R1A通过C1-D1路径给C2充电;
IO输出0,相当于把电容左侧与二极管C2正极连接,C1通过D2续流,将电荷放干净。
从D1、C2的连接点看,是一个脉冲在给C2充电,因R1A、C2组成RC滤波,若占空比不变,一段时间后C2上的电压趋近于一个固定的直流。
当脉冲停止,IO为固定的高或低电平,因C1的隔直作用,C2得不到脉冲充电,C2通过后级的负载放电,当电压低到一定程度,无法驱动后级,则继电器断开。

网友:
很巧妙的一个电路,学习了。

网友:
驱动继电器也可以这么玩………开阔思路了

网友G:
学习了,有没有位数少点的达林顿阵列芯片?

网友:
十分感谢 55楼 大虾 的 详细回答  学习了。

网友:
用PWM或定时器,就白瞎这个电容了

必须在软件轮训里面进行喂狗,这就是个继电器狗

网友:
mark  过一段时间要弄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脉冲高时 给c1 c2充电 脉冲低时放掉c1的电荷  有脉冲时 c2一直保持高电平

网友H:
根本就是个华而不实的电路,还一帮人在这里点赞!

都说这个电路能在处理器飞、或死掉的时候释放继电器,,,,,,但是这根本就是个伪命题好么?
1、首先,能要求这么高的场合,设备一定也是必须非常可靠的,你能想象一个动不动就死机的设备能用在这里?“不死机”这个要求不算高吧!
2、在不死机的基础上,CPU异常导致复位时自动断开继电器,不算啥难题吧?
3、那这电路还有个毛用?

网友:
这是PWM输出,两个二极管倍压整流,通过反向驱动,增加了电路的可靠性。

网友:
这电路用来驱动继电器应该不太合理吧, 继电器至少要确保可靠闭合或断开,PWM是不如固定电平驱动的; 用来驱动一些场合的电磁铁应用倒是很适合,可以改善电磁铁散热;
再个这个IO串电容输出,IO口损坏的机率会比较高;

网友:
好坏不论,扩展思路了!

网友:
不错的思路,学习了!

网友:
曾经见过这种高可靠性继电器驱动,实践出真知,以后有机会用到的时候调一调就知道了。

网友:
mark,需自己验证一下

网友:
有机会调一下

网友:
这种电路最好是将C2容值加大点,然后在附近并上一个电阻,构成放电延时电路,这样单片机通过脉冲驱动,稳稳的,一旦程序跑飞,延时电路没有充电,继电器就不会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具体说一下什么应用环境下要这样设计吗

很多场合都用到,比如电饭煲,这样MCU 跑飞、死机的情况,驱动IO 输出的是固定电平,所以加热就自动取消了。
不像有些新手设置的加热控制板,MCU 跑飞、死机之后 会继续加热,然后加热盘都融化了,这就是熟手 和新手的差别。

网友:
这个电路非常好,可以用在工控仪表行业。就是成本增加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IO口配置为开漏输出,如果使用推挽,充电瞬间会输出大电流,损坏IO。
IO输出1,R1A通过C1-D1路径给C2充电 ...

原来还能这么玩继电器,真是长知识!收藏!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根本就是个华而不实的电路,还一帮人在这里点赞!

都说这个电路能在处理器飞、或死掉的时候释放继电器,, ...

没有谁敢保证不死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有没有位数少点的达林顿阵列芯片?

TIP127  一位的

网友:
涨见识了,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没有谁敢保证不死机的。

你见 PLC 里用这个电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250Hz不够高,除非你加大电容。

不要用PWM,PWM是硬件外设,即使CPU跑飞也会持续输出方波,跟原设计目的相 ...

IO是不是配置成推挽输出?

网友G:
那玩意叫达林顿管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见 PLC 里用这个电路么?

对于特殊场合PLC也是需要外部电路进行异常保护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那玩意叫达林顿管

也有四位的芯片

网友:
脉冲驱动,一点拨就明白了,学习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也有四位的芯片

看了下资料,只看到220封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了下资料,只看到220封装的

ULN2064 :50V - 1.5A QUAD DARLINGTON SWITCHES

网友:
ULN2068  看了下,这个合适,3.3V可用,4位达林顿阵列

网友(2017-08-08):
要分场合用,加了电容,动作和断开会有一定的延时。
另外要考虑电容的失效问题。
不过总的来说用做异常保护还是可以的,无论单片机死机,还是电容失效继电器都是不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