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层板内存ddr2 单端需要阻抗控制吗?

楼主(2016-04-26):
如题,手上的一个路由器板,ddr2单端阻抗60欧 制版厂都反应做不了,目前线宽4mil,要做的需要调整线宽40mil以上,这样肯定不行,我的ddr2走线未包地;

网友A:
两层板的DDR线做不了阻抗吧!除非板子超薄,否则计算出的线宽都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层板的DDR线做不了阻抗吧!除非板子超薄,否则计算出的线宽都是很大的。 ...

那不做阻抗,对后期启动会有影响吗

网友:
只要Layout不是很烂,启动系统应该没问题,但是最高能运行在多大频率就不好说了。

网友:
DDR2的clk已经是差分线了。

DDR2都用了 为什么不做4层板 ,PCB上贵不了多少把

网友:
两层板无法做阻抗控制。唯一能做的也就等长,中间串个电阻尽量降低一下反射。也就只能这样将就了。

网友:
除非底层是完整铜皮,并且板子足够的薄,几乎做不到 , 你还不如做4层,贵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