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IPE 怎么设置成 烧写前先擦除?

楼主(2016-04-26):
MPLAB IPE 怎么设置成 烧写前先擦除?

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MPLAB IPE 连接 KIT3 ,烧录的时候,没有先执行自动擦除

烧录非空白芯片的时候,要手动单击差擦,然后才可以!

网友A:
上面不是有擦除吗?

网友B:
不会呀,我不用擦除。难道是芯片型号不同。我的16F18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是有擦除吗?

我是说单击 写入 的时候,没自动执行差擦。

导致  非空白芯片,要先点击差擦,然后在点击 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呀,我不用擦除。难道是芯片型号不同。我的16F1829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另外一台电脑正常。

这台电脑,应该是哪里去设置到了。没设置回来。软件从新安装也一样

网友:
我每次都是直接Program,里面有程序也能成功

网友:
没有用过MPLAB IPE,但是用MPLAB IDE环境下的ICD3烧写程序,不需要单独擦除,可以直接写入程序,以前看到过一份资料说,PIC单片机F型执行烧写程序都是自动先擦除后烧写的。

网友:
你这个选上没有?

楼主:
解决!非常感谢,是这样意思,哈哈。

奇怪,不知道什么时候去改动的

网友:
用MPLAB X IDE,使用PICkit 3下载程序是都会先擦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