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一个不需要状态控制的485收发芯片

楼主(2016-04-26):
如题,现在大部分的的485芯片都需要一个额外的IO来控制收发状态,我记得以前在论坛里见过有自动收发的片子的,但是找不到了,请大家推荐一下,谢啦。

说一下要求吧:
3.3V供电,真不行5V也可以,我再多加一路电源;
速率115200bps就可以了(实际上我用57600,留余量);
无需隔离;
样片价格最好不要大于¥10/pcs,JLC能买到最好。

网友A:
就是普通的加个三极管

楼主:
加三极管稳定吗,加三极管以前虽然用过没出问题,但是用量不大,不知道会不会有隐患?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三极管稳定吗,加三极管以前虽然用过没出问题,但是用量不大,不知道会不会有隐患? ...

PS:应该没啥特别的隐患

网友:
美信的MAX13487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三极管稳定吗,加三极管以前虽然用过没出问题,但是用量不大,不知道会不会有隐患? ...

看你的系统速度,
usb转485那么量大的产品,
是加的反相器,集成电路的速度很快。

网友:
2楼的电路一般是能用的,但需要注意驱动能力的问题。

这电路就是把TXD的电平经过反向器做使能用。
TXD低电平时,使能为输出模式,正常输出反向差分信号。TXD高电平时,切换成输入模式,通过两颗电阻上下拉来输出差分信号。
故在485节点很多的时候,容易出现驱动力不足的问题。

网友B:
MAX13487 —— 唯一的正解!

用TX控制方向的,能用,但总有一股浓浓的山寨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AX13487 —— 唯一的正解!

用TX控制方向的,能用,但总有一股浓浓的山寨味! ...

max13487类似的芯片,
只是把总线空闲那块做到芯片里面了。

成本巨幅增加,并且可替换性非常低。

网友D:
做到后来,还是自己控制 好。线路环境太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x13487类似的芯片,
只是把总线空闲那块做到芯片里面了。

替换性确实不好,成本还好!

但你说 MAX13487 只是把你说的那些功能集成到芯片里,显然你太小瞧 MAXIM 公司了!

网友E:
MAX13487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250Kbps以上的自动换向的RS485隔离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到后来,还是自己控制 好。线路环境太重要了。

我也知道自己控制好,但是我是用在一个Linux板子下面的,如果要多一个GPIO来控制485就得重新弄内核驱动什么的,太复杂了,所以不如找个不用控制的芯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就是普通的加个三极管

TXD发送的过程中不是一直变的吗?用这个控制岂不是RE和DE一直跳来跳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TXD发送的过程中不是一直变的吗?用这个控制岂不是RE和DE一直跳来跳去?

没关系啊。高电平时设为输入状态,释放485总线,对方收到的是1

网友:
引用 网友F:
TXD发送的过程中不是一直变的吗?用这个控制岂不是RE和DE一直跳来跳去?

干扰就是这么来的,发送低时导致了接收使能,触发到了接收。不建议这样用。

网友:
这种情况我就选 can 的收发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关系啊。高电平时设为输入状态,释放485总线,对方收到的是1

哦 txd高电平的时候三极管导通,芯片2 3脚为低电平,芯片工作在输出模式。但是6脚拉高所以对外输出是高电平也就是对外输出1。如果txd低电平的时候使能输出功能6脚输出对外也就是0。
那么txd不输出的时候是保持高电平吗?只有保持高电平才能是能接受啊。
另外txd发送数据的时候如果bit位是1。那么rxd不也接收到数据了吗?

网友:
带的负载不多.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弄.

网友:
发送接固定.收发切换接数据.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4441698-1-1.html

网友:
只用一个三极管进行收发控制的电路兼容性、抗干扰性、传输距离等都很差,做产品不建议使用,485不只是一个逻辑关系。

网友:
我们用的电路跟二楼差不多,产品已经量产了,只不过波特率没那么高

网友:
楼上推荐的美信

网友(2019-06-17):
引用 网友A:
就是普通的加个三极管

加三极管,对速率运行不高的场合没问题,我测试过9600bps的情况 ,问题不大,57600,建议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MAX13487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250Kbps以上的自动换向的RS485隔离方案;

金升阳有一款隔离模块  TD301D485H-A  最高速率达到 115200  收发自动切换,隔离模块

网友:
很多485其实都可以收和发都同时使能的,跟CAN的芯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