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高精度温度仪,质检中心做计量标准用

楼主(2016-04-26):
求推荐一个高精度温度仪,用来替换原标准水银温度计,用于质检中心做计量标准用,最好带温度巡检记录功能,原来一堆标准水银计就拿来校准用,每年送检真心贵啊~~

网友A:
余姚市劲仪仪表厂的JY641精度很高,可以配接二等标准铂电阻温度计,你可以咨询一下问问。

网友B:
话说还有比水银更准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还有比水银更准的了?

代价高啊,不同温度范围,不同管,经常用,年送检,一堆都是RMB啊
人工读值,动态值更是说不清了,而且用来小心翼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余姚市劲仪仪表厂的JY641精度很高,可以配接二等标准铂电阻温度计,你可以咨询一下问问。 ...

好的,去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代价高啊,不同温度范围,不同管,经常用,年送检,一堆都是RMB啊
人工读值,动态值更是说不清了,而且用 ...

那数字的现在有检定的标准?我看那ds18b20之类的一致性都不怎么样啊。
难道数字的在不算低也不算高的温度范围内还有比ds18b20更高级的?
我看到老外一帖子讲ds18b20校准的,用了一大捆的ds18b20在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数字的现在有检定的标准?我看那ds18b20之类的一致性都不怎么样啊。
难道数字的在不算低也不算高的温度 ...

现在第三方质检站出来检测拿的都是数字热电偶校准器的
精度和响应速度,的确不错的
但DS18b20就不说了,我拿来校PT100,PT1000高等量级了

网友:
去38hot问问

网友:
标准铂电阻+高精度数字万用表。4线测量,查表求值。
高温可增加标准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代价高啊,不同温度范围,不同管,经常用,年送检,一堆都是RMB啊
人工读值,动态值更是说不清了,而且用 ...

你用高精度温度仪就不用每年送检了?

网友:
你买个更高标准的来做标准,每年一样要检定。

网友:
随便买个进口的温控仪强过楼主做的百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高精度温度仪就不用每年送检了?

检水银温度计啊,这个自检,不经常用漏检呗!
送去官老爷哪里也就是盖个章,关键是自己质量要把关。

网友D:
FLUKE 1502A
便携式测温仪150X重量轻,体积小,而且准确度跟堆栈式测温仪相比毫不逊色。
其中1502/1504单通道测温仪是工业界最小的标准级数字温度计,其准确度达到±0.006℃,并可溯源至NIST的国家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FLUKE 1502A
便携式测温仪150X重量轻,体积小,而且准确度跟堆栈式测温仪相比毫不逊色。
其中1502/1504 ...

这个价格太高了,有没有类似的产品

网友:
哈特被福禄克收购了,买标准温度仪器,到福禄克网站看吧。

网友:
你买个更高标准的来做标准,每年一样要检定;用铂电阻4线;对照分度表;欧洲曲线385;1/3B精度,可以制成比较标准的温度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LUKE 1502A
便携式测温仪150X重量轻,体积小,而且准确度跟堆栈式测温仪相比毫不逊色。
其中1502/1504 ...

±0.006℃,?
R u kidding me?

网友:
福禄克的标准源是很NB的

网友:
我是做测量设备的,即使你用了再高的精度的传感器每年还是必须送检的,即使温度槽子,恒温箱之类的也必须送去鉴定。

网友:
我也觉得.必须每年检定.没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0.006℃,?
R u kidding me?

FLUKE 1502A 温度准确度:
− 100 °C 时,± 0.004 °C
0 °C 的条件下为 ± 0.006 °C
100 °C 时,± 0.009 °C
200 °C 时,± 0.012 °C
400 °C 时,± 0.018 °C
600 °C 时,± 0.024 °C

FLUKE 1504 温度准确度:
0 °C 的条件下为 ± 0.002 °C
25 °C 时,± 0.002 °C
50 °C 时,± 0.004 °C
75 °C 时,± 0.010 °C
100 °C 时,± 0.020 °C

网友(2016-11-03):
可以考虑用华光天锐的光纤测温,精度高,免疫干扰。也可以根据需求定制吧

网友F(2017-08-16):
引用 网友D:
FLUKE 1502A 温度准确度:
− 100 °C 时,± 0.004 °C
0 °C 的条件下为 ± 0.006 °C

我有1502,年稳定性没有标称指标那么好,不过送计量院校准最大允许误差不会超过0.03℃。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1502,年稳定性没有标称指标那么好,不过送计量院校准最大允许误差不会超过0.03℃。 ...

请问下你的多少钱买的?

网友(2019-08-29):
福禄克1502一个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