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示波器看RS232和R485波形

楼主(2016-04-26):
有个泰克tds1012c sc示波器,我想看看波形,不知道要怎么去做,示波器怎么设置,能不能先采集在看数据?

网友:
一样的,加上去看波形,    你可以先让485口发0x55出来,看这个波形, 逐步深入

网友:
示波器加差分探头就能看了

网友:
波特率计算一下 然后示波器设置合适的栅格就可以看到了 你这个示波器不带解码 只能自己根据波特率看bit了

网友:
把一帧数据抓下来后, 自己读bit

网友A:
在现场的话两句话就能明白。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现场的话两句话就能明白。现在。。。

有没有教程

网友B:
如果示波器没有内置协议分析,人工去解很是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示波器没有内置协议分析,人工去解很是麻烦

主要是想看看,加了一些防护电路,对通信有没有影响

网友:
485:直接使用示波器接到差分信号上,分别观察有没有保护电路的波形。
232:不是有个公共端吗?

网友:
差分探头好像挺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看看,加了一些防护电路,对通信有没有影响

用两路检测同一个信号转出来的的422电平

网友:
直接接上去不行么,
接上去,然后软件拼命发,示波器按下auto键

网友:
直接接上去,软件拼命发送数据
然后按示波器的auto键

网友:
232直接测,485没有差分探头就拿CH1测A,CH2测B,然后菜单里有个CH1-CH2的数学功能。

网友:
楼上正解啊,一直这么测的。

网友(2020-07-07):
用1X档,调好栅格5V,CH1测A,CH2测B,调整合适的扫码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