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云的秒传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2016-04-26):
买了3个月会员,用移动WIFI(好像也就256K的速率),700M单个文件瞬间上传成功(少于10秒),有点神奇。

网友:
你传的文件他的服务器上已经存在的

网友:
比较哈希值吧,服务器上有的就秒传了

网友:
比较CRC之类的,发现服务器上有,就不再传咯可以试试热门动作片,都是秒的

网友:
改动一个字节就不能秒传了,

网友:
好像是通过MD5值校验后,如果它的服务器里已有,就不传了,直接帮你定位好文件

楼主:
明白了,黑科技。

网友A:
当你把重要文件上传备份时,发现是秒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把重要文件上传备份时,发现是秒传...

一段单位宣传视频

网友:
MD5值校验,原理就是哈希表,简单来说,每个文件都对应唯一的一组数字和字符,然后你上传的文件这个数,和他本身服务器里面的数字一样。然后他认为你这个就是他的文件。MD5校验文件完整性比较好用

网友:
验证文件的MD5值,如果和已有的文件相同直接增加记录就可以了。

网友:
服务器对应的文件是只有一个的,例如有100个用户里面都有a.rmvb文件。服务器硬盘上只存一个对应的文件,一百个用户对应的文件里表里面只有一个数据记录而已。而且估计这么大的数据量应该用的是非关系型数据库,不然老是数据库查询太耗费服务器资源了。

网友:
md5校验,你的爱情动作已经有人上传过

网友:
那服务器的文件真是海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