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6291的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一样

楼主(2016-04-26):
电源的升压部分,接18650电池后,输出脚电压和输入脚电压一样都是4V,难道是要接负载才升压吗?麻烦有用过的解答下谢谢!

网友:
用过FP6293 ,不用负载可以升压

楼主:
问题解决了,还是要接负载,不接负载就输出的是输入电压,不升压!

网友:
我的电路和楼主一样 空载正常

网友(2019-08-16):
楼主你好,需要FP6291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