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进不了中断

楼主(2016-04-26):
void TA0_Init(void)
{
    TA0CCR0 = 3276;
    TA0CTL = TASSEL_1 + MC_1;     // ACLK, up mode
    TA0CCTL0 = CCIE;              // TACCR0 interrupt enabled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3_bits);
  }

硬件没有问题。
主晶振 32768Hz
求解,为何用ACLK后 每次 都 不进入中断.
开启了全局中断了啊

=============================================

解决楼层:12

网友:
没开总中断。

楼主:
开了! 我看 SR寄存器的GIE=1了

网友A:
请使用TI公司的模块测试代码测试。

基本模块,德仪公司都有测试代码。

测试不过,再来论坛寻找原因。

比如说,你ACLK信号OK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使用TI公司的模块测试代码测试。

基本模块,德仪公司都有测试代码。

有这种东西?请教一下怎么搜?

网友:
ti官网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东西?请教一下怎么搜?

有。做做参考还行的。

网友C:
给你贴个官方例程

//******************************************************************************
//  MSP-FET430P140 Demo - Timer_A, Toggle P1.0, CCR0 Up Mode ISR, 32kHz ACLK
//
//  Description: Toggle P1.0 using software and the TA_0 ISR. Timer_A is
//  configured for up mode, thus the timer overflows when TAR counts
//  to CCR0. In this example, CCR0 is loaded with 1000-1.
//  Toggle rate = 32768/(2*1000) = 16.384
//  ACLK = TACLK = 32768Hz,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800kHz
//  //* An external watch crystal on XIN XOUT is required for ACLK *//
//
//           MSP430F149
//         ---------------
//     /|\|            XIN|-
//      | |               | 32kHz
//      --|RST        XOUT|-
//        |               |
//        |           P1.0|-->LED
//
//  M. Buccini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Feb 2005
//  Built with CCE Version: 3.2.0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21A
//******************************************************************************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CCR0 = 1000-1;
  TACTL = TASSEL_1 + MC_1;              // ACLK, upmode

  _BIS_S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w/ interrupt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贴个官方例程

//******************************************************************************

TACTL = TASSEL_1 + MC_1;              // ACLK, upmode

TACTL = TASSEL_2 + MC_1;              // SCLK, upmode

先谢谢你的回复,并给我列出官方代码!
但我查了半天,还是没找到。   症状是  Timer的ACLK 不能用,但SCLK能用------也就是说SCLK能进入中断。这就奇怪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ACLK 不能用,但SCLK能用。这就奇怪了啊!

很可能你的ACLK信号不OK,

你用例程直接输出ACLK呗,

如果还是没有ACLK的话,

1,用高阻抗的示波器看晶振Xout

2,直接换晶振

3,换MCU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你的回复,并给我列出官方代码!
但我查了半天,还是没找到。   症状是  Timer的ACLK 不能用,但 ...

1、具体用的是什么型号单片机,晶振引脚接对没有。换晶振试试。
2、有无接晶振匹配电容,149有内部匹配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具体用的是什么型号单片机,晶振引脚接对没有。换晶振试试。
2、有无接晶振匹配电容,149有内部匹配电 ...

找见了。
AUX3 给供上电就好了。
6723的RTC 若想工作,AUX3得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