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tch角变化不大

楼主(2016-04-26):
没什么,把MPU6050 放到 X轴Z轴与地面平行时,也就是Y轴垂直地面时,绕Y轴旋转,pitch角变化不大呢? 我的是绕Y轴旋转是pitch角。

网友A:
pitch是俯仰角啊,是X轴与水平面的夹角,你绕Y轴旋转,只是yaw变化,pitch当然是不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tch是俯仰角啊,是X轴与水平面的夹角,你绕Y轴旋转,只是yaw变化,pitch当然是不变的 ...

明白了,谢谢。刚开始我还以为是绕Y轴的旋转角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tch是俯仰角啊,是X轴与水平面的夹角,你绕Y轴旋转,只是yaw变化,pitch当然是不变的 ...

我还想请教一下,那么绕z轴旋转的角度是哪个角度?

网友:
绕z轴旋转yaw变化

楼主:
是什么与什么的夹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