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433M接受和发射在控制电机挂上负载灵敏度为什么会降低

楼主(2016-04-27):
双向无线433M接受和发射器 作为无线的发射和接受,在控制电机运转时。当电机不挂负载 ,无线接受 有60米 左右。当电机上面挂上负载之后 ,无线距离一下就降到30米了?想不明白为什么?请指教?

网友:
噪声干扰

楼主:
什么噪声干扰?是电机运转时。会产生什么。干扰无线模块的接受?

网友A:
挂负载后底噪提高了,当时做无线的时候,电源DCDC也对无线有影响

楼主:
电机不挂负载 时运行 是正常的距离也有60米 就是一挂上负载 距离立马减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负载后底噪提高了,当时做无线的时候,电源DCDC也对无线有影响

电机会产生什么噪声 ,去干扰无线?就是一些电磁杂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会产生什么噪声 ,去干扰无线?就是一些电磁杂波?

你如果有频谱分析仪的话可以抓一下频谱看看,这个说不清楚,只有实测

网友B:
433只有60米???这个人认为已经是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3只有60米???这个人认为已经是个问题了

60米很正常 你以为真的能做到100多米啊?我用的是SI4460做的

网友:
看看供电电压有没有变化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回去看电磁基本知识

你的场合干扰很大,否则4460怎么可能才60米距离
当然不排除天线和匹配存在严重问题。

网友:
11dB可以做到两百米以上的!

网友:
应该是电磁干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