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雕刻机xyz轴有皮带传动,也有丝杆推动的,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6-04-27):
看上 shapeoko 3和 stepcraft 2,准备买个雕木头和铝片,shapeoko 3是皮带的,而且z高度只有7厘米,stepcraft是滚轴丝杆,德国人搞的,z高度有14厘米。哪种比较适合刻木头和铝片?是不是丝杆的要经常润滑润滑?皮带的保养容易?

网友:
当然丝杠好啊,精度高劲大,皮带只能应付小负载对精度要求不太高的场合,比如3D打印、小型贴片机

网友A:
同步带几十块一条,丝杠要几百块。
长时间工作,同步带可能会拉长,影响机器精度。
丝杠载重大,长时间工作的精度高。

网友:
雕刻木片都可以,别指望铝片了

网友B:
这俩机器多少价位,看起来很便宜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俩机器多少价位,看起来很便宜的样子

shapeoko 3需要1000美元,然后加dewalt 611修边机(100美元 ),加税1300多美元
https://shop.carbide3d.com/colle ... variant=11517165318
stepcraft 2/420要1500美元,也可以加dewalt 611,大概要1600多美元。
https://stepcraft.us/product/stepcraft-2420-desktop-cnc-syste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几十块一条,丝杠要几百块。
长时间工作,同步带可能会拉长,影响机器精度。
丝杠载重大,长时间工作 ...

丝杆的维护是不是麻烦一些?

楼主:
这是stepcraft 2/420的技术指标。

Clamping Surface (X,Y):         12.28″ x 19.69″ (312 x 500mm)
Working Space (X,Y,Z):         11.81″ x 16.54″ x 5.51″** (300 x 420 x 140mm**)
Passage Height:         6.89″ (175mm)
Torsional Stiffness (20N) (XYZ):         .0027″ – .0047″ (.07 x .12mm)
Repeatability:         +- .0015 (.04mm)
Programmable Resolution:         .00019″ (.005mm)
Backlash:         Approx. .003″ (.08mm), With software adjustable to 0.0mm
Maximum Speed:         118.11 inch/min. (3,000 mm/min.)
Spindle:         STEPCRAFT HF500, Dremel 4000 (or similar), Proxxon IBS/E, Dewalt DW611 (coming September 2015), Porter Cable 450 (coming soon)
Linear Guide:         STEPCRAFT – Aluminum extrusion (EN AW-6063 T66) with roller guides
Drive:         Stepper motors
Tool Holder Diameter:         1.69″ (43mm) (Optional smaller diameters)
Overall Size:         21.65″ x 16.93″ x 20.08″ (550 x 450 x 510mm)
Weight:         33.07 lbs. (15 kg)
Machine Table:         HPL (formica laminate) – Optional Aluminum T-Slot
Input Voltage (AC):         100 – 240V
Output Voltage (DC):         30V
Power Consumption:         90W
Interface:         USB or Parallel
Software:         UCCNC (included), WinPC-NC (optional), Mach3/4 (optional)

网友:
丝杆精度高,我们有一台设备 是用皮带的,告诉我们 上午定位不准,下午准些,上下午温度不同,皮带张精度不同。 还有 皮带机速度上不去,高速打滑,可能我们的行程比较长 有1.3米。

网友:
没啥麻烦的,你想起来给它加点润滑脂即可

楼主:
14厘米高的z轴行程是不是不需要的?stepcraft还推出自动换工具的配件,就是有点贵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14厘米高的z轴行程是不是不需要的?stepcraft还推出自动换工具的配件,就是有点贵呀, ...

高一些有好处,比如加工外壳。

网友C:
淘宝买个2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个2K的

淘宝东西没法寄到海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东西没法寄到海外。。。

你在海外??土豪那随便亚马逊买个

网友:
丝杠能啃铁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杆的维护是不是麻烦一些?

丝杠做好防尘,定期加润滑油,没问题的。皮带时间长也会老化

网友:
加工金属的机床,基本都是丝杠传动的吧!

网友:
丝杠润滑,防尘还是没什么要保养的,皮带的会容易断和回差大

网友:
贵肯定有贵的好处,不然谁买

网友:
是的,一分钱一分货